为什么会自旋

楼主(2009-08-03):
今天500悬停,突然自旋,垂直砸在地上,多亏土软,没炸,又试着启动一下,没离地,又是180度的突然逆时针自旋,再也没敢飞,
想问一下前辈,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自旋,?

网友A:
尾反转齿松了、尾轴齿轮松了都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B:
机身:反时钟自旋————明显是尾旋力量不足!!
检查尾舵机的位置是否飘逸,皮带或者尾轴是否打滑!!
电子设备出问题的机会不大。。。因为你刚才还能悬停。

网友C:
楼上几位都有道理,但是个人觉得还是先检查尾舵为好。

网友D:
皮带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