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123电池烧线问题

楼主(2009-08-03):
我是用来玩电船的,不知道为什么连烧了两次A123里的链接钢片,一装上船时候不下水是没事的,但是一下水后没几秒钟就立即烧掉,第二次我特意加粗了两跟链接线,但是还是一样的烧,不知道是电调负荷不到还是船的浆过大,按道理我焊接的那么紧应该不会烧的,连焊锡也溶掉了。

网友:
说的太简要了,多宽、多厚的(镍)钢片?

楼主:
我是用电线焊接上去的

网友:
一般是焊接问题。

网友:
船有問題!

网友:
好恐怖的电流。。。对我自己焊的那组4s严重不放心了。。。

网友:
估计还是焊点不良虚焊 接触电阻很大 通过大电流的时候焊点附近严重发热造成的

网友:
韩片的电流承受能力太小,换个粗的

楼主:
船是帮朋友做的,他已经拿回东莞了,现在出了这些问题,不过我想请问下电调和船浆会有影响吗?因为我已经加粗了焊接线,我加了两条,焊接点不会是虚焊来的

网友:
螺旋桨过大, 马达负荷就大....., 导线细了是容易出了这样问题地...

网友:
线到底多大(粗)呢

网友:
晕,才这点线啊,太细了啊

网友:
各位大虾 指导下

各位大虾 指导下

网友:
线太细!而且焊点没焊好!
我一般都是用宽10MM,厚0.2MM的铜皮焊接A123的,用6S,B3674跑船都没问题

网友:
线太细了!   你的桨也可能大了点!你的桨多大的?还有电机电调??

网友:
桨 38    电调50A  电机查一下再发出来

网友:
故障果然出在做工上。点焊的镍带太细,你的铜线也不粗,而且焊接技术不过关,虚、假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