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遥控器丢失了可以用航模的代替吗

楼主(2009-08-03):
我的一台遥控车(什么牌子的不知道了),8个轮子,前后各四个,可以各自360度转,不知道是几通道的,可惜
遥控器
丢失了,我想可否用我手头现有的3通道遥控飞机的遥控器来代替,应该需要改动吧,怎样改呢。两个的频率相同是否就可以了呢。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2010-05-07):
可能不行。
如果是玩具遥控车的话,接收机一般不是通用的,所以很难搞清楚它的控制通道什么的。
如果是标准的接收机,舵机,电调的那种,可以换掉接收机,换成与你的遥控器配套的接收机就可以了。
你的3通道遥控飞机的遥控器可能也不是通用的遥控器,所以估计没有配套的接收机。
我的车控坏了,我就把它换了2.4G天地飞的6通道接收机,用天地飞2.4G8通遥控器在用。

网友C:
可以改,我已经改了2辆玩具车了

网友D(2015-06-12):
控和接收通换。改装工作量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