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DD知道怎么样在光驱轴上板牙。

楼主(2009-08-03):
手上有几个光驱轴,想改造它用。板牙之前已经退火,可还是板不动呀!哪位大哥知道有什么好方法啊?

网友A:
直接扳不就行了,干嘛要退火

网友B:
好像是铬锰钢的材料, 退了火也是很硬的。用钨钢刀车丝。。。

楼主:
就是 我退了火都板不起来
都板光掉了

网友A:
光驱轴有那么硬?有次我车模型电机轴,很好车啊~

网友C:
随炉冷却后试试

网友D:
什么牌子的光驱?用料那么好

网友E:
因该叫“套丝”!不是板牙。

楼主:
你们不相信弄个光驱轴板给我看看撒!
别光说不练~

网友F:
光轴材质有多种 45号钢镀铬光轴的硬化层深度 0.8-3mm 车去表面后 很容易套扣 其他材质就另想办法吧。

网友G:
没 弄明白光驱轴是什么东西 电机轴?还是滑道那个棍 还有你那个轴多粗 弄多大的螺纹 外径是多少 你说明白了啊

网友H:
车去表面试试看

楼主:
光驱轴就是电脑光驱里面拆下来的!直径是3MM的。所以我也也要套3MM的丝!

网友I(2009-09-20):
光驱要什么型号的,还是任意品牌任意型号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