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攻牙M3会滑丝

楼主(2009-08-03):
铝板厚2.5.机攻M3的牙,我都是钻2.4的孔.攻时也加油了,还是滑牙.难解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用自攻螺钉比较好。

楼主:
不能装自攻螺钉,那个是锁电子芯片的,我让改成M4的都不肯

网友:
把孔钻到2.0-2.2··
用手工···
机工力度太打·会拽滑牙·
并且螺纹的余量太少了··拽不住丝锥!

网友:
那就攻丝不要攻透。 留2圈底径小的丝牙。。

一般螺丝牙都是偏小的。终极办法是用油石将丝攻的牙磨钝一些,旋螺丝时感觉较紧就不容易滑牙了。

网友:
攻丝不要一次到底,攻一点,拧出来排屑,返复多次

网友:
不是米人,没有床,攻丝全靠手动,我攻m3牙钻2.6的孔,加油,攻到觉得紧手退出来清渣再攻,手工劳作,只供参考,楼下继续

网友A:
用铆螺母即可,最简单,钻一个孔,铆上一个螺母即可,3mm的沉头铆螺母只要3-4分钱。
就是铆枪有点贵(几百块1把)。

网友:
铝板攻丝的底孔要放大一些,它带有挤压和切削的性质。

网友:
鋁件的底孔至少要2.5,2.6是最好的,我攻了幾千個了(有手攻和機攻)出問題的很少很少。還有絲攻要買進口的,比如富士的,國產的爛牙爛到我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板厚2.5.机攻M3的牙,我都是钻2.4的孔.攻时也加油了,还是滑牙.难解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如果是大批量的,专门去找粗牙的锣丝和丝攻吧.M3的丝攻本来就不适合在较软的铝板上使用,如果是较硬的合金铝还勉强可以.图中左边三个锣丝是M3的,右边三个是英制的实量3.3MM,比较适合用在铝合金上.如果条件允许,应尽量用英制的.(装电脑的地方有英制锣丝卖).

网友:
8楼的办法好

网友B:
很明显你用的铝板软,孔打小了.

网友:
底孔至少要钻2.5的孔

网友:
底孔根据材料软硬调整大小。软铝上的孔可以大一些。攻丝的过程也有挤扣的成分在里边,所以一般不会造成攻丝不足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你用的铝板软,孔打小了.
软铝板上即使攻的牙很好M3锣纹的抗拉强度也不够.重复上锣丝时稍不留意就会拧出第二道牙,导致锣纹损坏.M3勉强可用于强度高的铝合金上.

网友:
8楼的办法最好。

网友:
osg的螺旋槽丝锥 很好用!

网友:
顶针顶住丝锥中心孔,手扳同时顶针跟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板厚2.5.机攻M3的牙,我都是钻2.4的孔.攻时也加油了,还是滑牙.难解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你好?在铝板攻丝时加酒精.攻出来的丝很好. 车铝是加酒精,车出来的工件很光滑.    我都是这样干.   你们可能不信.  试一试就知道了. 不是忽悠.

网友:
楼主试试是不是忽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铆螺母即可,最简单,钻一个孔,铆上一个螺母即可,3mm的沉头铆螺母只要3-4分钱。
就是铆枪有点贵(几百块1把)。

http://www.bmacn.com/trade/produ ...

晕!!铆枪20元就有一把!!兄弟你的什么铆枪要这样贵~

网友:
还是手艺问题,多练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铆枪20元就有一把!!兄弟你的什么铆枪要这样贵~

用到的铆枪和平常用的不一样

网友:
图片上的枪与普通的拉铆枪不同,中间多了一根拉杆

网友:
注意回转排泻

网友:
普通的拉铆枪改一改也可以

网友:
2。4的孔小了点,应该钻2。5的钻比较合适!因为铝本身带有很大的韧性,所以加工底孔前应尽量把底孔钻大点! 再接下来就是攻丝的技术和感觉了,我攻丝从来没有滑过牙,可能与技巧关系比较大!

网友:
造成滑牙的主要原因是碎屑,铝屑会粘在丝攻上,将已经攻好的牙粘烂,所以第一要注意排屑,第二要注意底孔可稍大一些;

网友:
好像有那种可以镶在里面的螺母,那种铝壳的电器上用的横多的说

或者楼主不要用钻,冲一个孔出来,有翻边,可以加大圆柱部分的长度,电脑机箱上时着呢搞的

网友:
这么薄的铝板,用挤压丝锥试下看:loveliness:

网友:
同意8楼的“铆螺母”和32楼的“积压丝锥”。

楼主:
谢谢大家.

8楼的朋友讲的办法很实在,只是那个工件的要求平整度.

我总结各位的方法如下:
1,换好的丝锥,用挤压丝锥,不用切屑丝锥.
2,孔钻大到2.5~2.6(这个还要验证一下),因为我现在基本上是一用力,丝锥就成了钻孔了:).如果孔大了就可能更会滑了.
3,提高手艺.

有朋友说要加牙套,牙套是个什么东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8楼的朋友讲的办法很实在,只是那个工件的要求平整度.

我总结各位的方法如下:
1,换好的丝锥,用挤压丝锥,不用切屑丝锥.
2,孔钻大到2.5~2.6(这个还要验证一下),因为我现在基本上是一用力,丝锥就成了钻 ...
你没试试攻丝时加一点酒精吗?   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2.5...2.6 是对的。铝材较软,应该选用大的底孔,不然挤出的材料就把丝锥的切削部分挤住了,根本排不出来,再加上铝软,碰到力量较大时,就会烂牙,所以应加大底孔。

网友:
LZ如果在软铝上攻好了M3的锣纹,下道工序上锣丝报废的可能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8楼的朋友讲的办法很实在,只是那个工件的要求平整度.

我总结各位的方法如下:
1,换好的丝锥,用挤压丝锥,不用切屑丝锥.
2,孔钻大到2.5~2.6(这个还要验证一下),因为我现在基本上是一用力,丝锥就成了钻 ...

有沉头的铆螺母,上的这面是平的,只有反面凸出来一点,上螺钉也会凸出来一点。
如果想攻好丝,换铝板的材质,否则很容易烂牙,我攻M6的软铝有时都烂几扣牙,但还可以用。

网友:
8楼的办法最最好。

网友:
你用水就可以了

网友D:
我这儿有各种英制缧丝和丝锥,谁要站内短信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儿有各种英制缧丝和丝锥,谁要站内短信联系!
英制锣丝和标准锣丝摆在一起拍张特写发上来可以吗?铝板上用英制粗牙锣纹是较合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