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问题

楼主(2009-08-03):
dsm2 版本  能控制 哪些厂家 的哪些新手 单浆 四通机啊?

能控制华科尔4#3B吗?

现在有DSX7,不知道控哪些机机

网友:
不行的
除非你买ESKY的大lama,回来安装DSX7的接收机

网友A:
只能控制horizon或者eflite出的一些采用DSM2 的 BNF固定翼和直升机。搜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控制horizon或者eflite出的一些采用DSM2 的 BNF固定翼和直升机。搜一下就知道了。

不懂,请指教啊,很多亚拓450都用的 DSX7 DSM2 版本的控呢,他们配的什么接收器哦?

网友:
DSX7配上相应的dsm2接收机(AR6100,6100e,6200,7000,......)可以控制任何空机。

对于已经安装了接收机的模型来说,你原来的问题“哪些厂家 的哪些新手 单浆 四通机啊”,dsx7只能和装了dsm2接收机的机机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