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莲娜底面大洞,已经上修复方法

楼主(2009-08-03):
,今天正常降落。结果发现机身莫名进水下沉。。
结果发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感觉这个部位材料比较淡薄。。也没有支撑。水里很干净,没有异物。
修复方案改天呈上。

网友:
给水怪啃的

网友:
降落时拍了水面,
降落时速度慢些,角度小些.
这种材料不行的

网友:
是不是水上有隐形的柱子```
硬把这给顶烂了```

网友:
一个洞?太帅了吧?

楼主:
修复结果:
1,挖洞,成正规形状,挖2块2mm轻木,拼接并环氧固定。
2,刷纤维布,上环氧,把断阶前都蒙上,总没问题了吧。

问题反思:
原因的确有可能是降落稍微暴力了些,不过应该是以前的暗伤,本次降落还是很不错的。修复的时候发现附近地区也有泡沫暗伤现象。
建议厂家加强这块区域。。。我听说有人也在类似位置有动。

网友:
哈哈,我的飞机也出现过类似伤痕。好在没有完全脱落,用了大量的泡沫胶填充后修复。都是降落太粗暴惹的祸。

网友:
补的不错,这样足够牢固了

网友:
是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最好解决的方法是,新机装完后,先在底部刷一层环氧胶,就可以预防机体破碎。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情况 不过没LZ 运气好。等捞回来的时候已经烧掉了所有的电子设备......

网友A(2009-09-02):
我也有一架还没飞,问下应该用哪种环氧树脂,一般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2009-11-26):
建议用喷绘纸的覆膜粘贴,覆膜上自带粘胶,韧性较好不易破坏机体,重量也较轻

网友:
我的也坏掉了肚子,不过我是用纤维胶带把下面全缠上了。

网友(2010-01-08):
修复效果远超过原有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架还没飞,问下应该用哪种环氧树脂,一般在哪里能买到

taobao大神,除了原子弹,都能买到。

网友:
说不定也有原子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