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感觉问题!

楼主(2009-08-03):
请问飞KT330之类的4CH机,电子设备相同~~控用T6A的跟6EX什么感觉上、距离上、灵敏度上的差别呢?

网友A:
飞这种飞机随便什么控都行。
真要说区别,最大的区别在心理上

楼主:
楼上可能说的对,我用T6A玩KT就没什么问题!后来上了台木机330总飞不好,好可能就系心理问题!
TDF是控FU、JR也是控,问题在于控制者!
另外如果上木机有什么牌只的陀机推荐~50元以下的。
怀疑系陀机受风力后跳陀导致失控的怪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