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E005和E016都是可飞3D的直升机!?

楼主(2009-08-03):
 请教:E005和E016都是可飞3D的直升机!?

可是:E005是使用‘尾巴电动机’单独转尾旋。
而::E016是使用“皮带传动”来驱动尾旋。

请问:哪个方案:抗风能力强??寿命??孰优孰孽

  俺想:把E016改装成“尾巴电动机”方案呢? ?
(俺,只求稳定,,不做‘倒飞’等,各种特技。)

网友:
 我也纳闷为什么450不改成“尾巴电动机”方案

网友:
大lama最稳...

网友:
要想稳,肯定是尾皮带传送的好啊,他们的转速都是成比例的也好调节,但是单独尾电机的就差多了,玩了的人就知道,我以前的005基本没飞起来过

网友A:
2架都不适合新手飞,E016的尾推部分,设计得比较短。可能是400级机的体积限制

尾巴很难调到完美,我自己KDS800+S3154,1分钟内要稍微修正一下尾巴

升级金属旋翼头,感觉还是挺飘的。可能因为体积较轻。

一个建议,新手别飞E016。
如果真的要飞E016,首先,控和陀螺一定要换掉
塑料旋翼头其实也不错。无所谓升级金属件。但是可以的话。舵机都换辉胜9G。尾舵至少要数码的
如果能GY401+9257那当然很好,在不然KDS800+262HB也不错
S3154不推荐
动力一定要换无刷。30A左右的电调

这样在加上耐心调整,和模拟器。基本可以飞起来。但别指望前期用这机器来3D。
我个人建议,直接上450.山寨的也不贵
炸烂2架山寨450左右后,上E016,基本可以随便翻。。。。。

我就是一开始玩E016,1年的时间加无数的配件,至少300副浆,其中辛苦无人知。现在勉强对头

而3个月前的山寨450,油门一加马上悬停。稳

所以还是建议,45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架都不适合新手飞,E016的尾推部分,设计得比较短。可能是400级机的体积限制

尾巴很难调到完美,我自己KDS800+S3154,1分钟内要稍微修正一下尾巴

升级金属旋翼头,感觉还是挺飘的。可能因为体积较轻。

一 ...
用去了300付浆?你别吓我哦,是不是真的呀。

网友:
有点夸张,哈哈,一副10元,也是3K啊。 再说才一年,不可能每天炸一副撒

网友B:
嘿嘿 回LZ

LS 所说的不能不听,也不能全听
先说450.决不适合新手上!!
再说016或005 .都有很多毛病.
016好不好就不说了,因为停产了.千万别买!!!没配件.说有都是副长的假的!!千万注意!!
005 和016其实一样.调好了还是很好飞的(有一定技术的前提下).
完全新手入这2个机以后的成本有些大,决不推荐.
真要单桨机,4通的入门吧.同时模拟加潜水.以后考虑6通机
OK 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架都不适合新手飞,E016的尾推部分,设计得比较短。可能是400级机的体积限制

尾巴很难调到完美,我自己KDS800+S3154,1分钟内要稍微修正一下尾巴

升级金属旋翼头,感觉还是挺飘的。可能因为体积较轻。

一 ...

请问450.山寨多少钱?那个牌子好?有全套的吗??

网友:
同意!

引用 网友B:
LS 所说的不能不听,也不能全听
先说450.决不适合新手上!!
再说016或005 .都有很多毛病.
016好不好就不说了,因为停产了.千万别买!!!没配件.说有都是副长的假的!!千万注意!!
005 和016其实一样.调好了还是很好飞的 ...

盖印!!

网友:
有老手教450到还行,不然还是上新款的004吧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tml?cm_cat=50028773
500多的机再买的易损件650就够玩的了,完了上450+模拟器就好多了

网友A:
300副一点都不夸张
这就是执着的结果,一开始就是认定E016,因为体积和外形都非常喜欢。买了3架E016,2架升级金属,1架塑料(论坛收的二收),当时很疯狂。。。想想真败家
在床上悬停,很开心。飞到床边沿。突然掉下来。碰到床边沿。炸浆,这种情况至少炸50副。。。。。
后来才知道,高度差会有这个反应。突然掉高度。。。。。

也不是天天玩。但是一天可以炸10副以上。

基本都是在家里玩炸的。刚开始不知道如何做浆的平衡。又是买最差最便宜的浆。

一副8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床上悬停,很开心。飞到床边沿。突然掉 ...

  你这可是最危险的演练啊,万一刷到眼睛你可就后悔莫及啊!你太危险!
飞直升机一定要在“光滑的”地面最好。
E016的结构应该和450差不多吧!??就是个头小了点点。275mm和325mm的大桨!!
(我没实际见过450!!)  谢谢大家的发言。

网友:
E016飞起来感觉和450差很多
016比较轻,配合30A左右的动力,感觉也很柔和。在房间里飞不会感觉很吵
450怎么说呢?就像大型机床一样,而且声音很尖,感觉心里就怕怕。所以450从来不敢在家里飞超过一个电池。基本都是悬停下。就下来

现在016我经常在家里悬停,10平方空间,一天3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