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天地飞 音频模拟的问题 请老鸟帮助

楼主(2009-08-04):
天地飞6A   的模拟器接口 用音频线是否常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  用手压紧波形才正常             如何解决啊  刚买的控  后悔没一起买了模拟器
                         新手再次拜谢

网友:
同样期待解决!

网友:
拆开换个好点的接口不就行了

楼主:
哈 问题解决了 是音频线不好  拆了自己又连个接头 搞定了

网友A:
我也是 刚买的控  我还不知道音频线要插在电脑的那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 刚买的控  我还不知道音频线要插在电脑的那里呢

我也不知道 有人说后面   我现在正在买6A   是USB线

我想问要加密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