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求助:电压正常,却动力很弱!

楼主(2009-08-04):
1300毫安,15C  3S
电压为:4.2  4.17  4.22
飞机上天后,短短30秒,感觉无动力,下来检查,电压为 4.0  3.95  3.92
用手拿住飞机,全油门,感觉无力!和过放电池的效果一样!
换其他电池,一切正常!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电池未摔过,充电一直正常,天气热时,一直在冰箱冷藏。

网友:
电压必须在有负载的情况下量才有意义。
你可以“用手拿住飞机,全油门”的时候测电压

网友:
Lz要长好多手

网友:
内阻变大,放电能力尚失

这个基本上是因为满电存放引起的。

网友A:
中间那块4.17V的电池不行了!

该把它换掉!不然那块4.22V的也因此而很快被其拖垮。

网友:
冰箱里冷藏的过程容易破坏电池原来的内部结构,电池内的微观结构一旦被破坏,再要完全恢复过来是不可能的,长期使用这种方法会加速锂电池的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把它换掉!不然那块4.22V的也因此而很快被其拖垮。

串联电池组只会好的越好,差的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