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FPV行 请教選机 !

楼主(2009-08-04):
正式加入FPV行列 请教前辈这架 2米玻璃纤维机身滑翔机 拿来做载机可以吗?机身长度:105cm
翼展:200cm
空机重550g,起飞重量大约1000g
控制舵面有升降,副翼,襟翼,方向

网友:
没问题,技术好了什么机型都可以,开始还是要飞的稳的飞机

网友:
网上300吧这个飞机

网友:
可以啊,电动的FPV还是比油动的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