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头+SE机身=?(已上图)

楼主(2009-08-04):
首先声明PRO是架非常好飞的飞机,但不是容易维修的飞机,每炸必扫齿,粗暴降落也会扫齿,炸了3次,粗暴降落一次,尾巴碰草一次,换了5次齿轮,那个尾管座如果经常拆卸的话,估计寿命也不长。每次维修要拆下尾管座8颗螺丝,外加尾撑2个螺丝,十字盘导板1个螺丝,(如果用原来的舵机支架还要多拆2个舵机支架螺丝)要拆13个螺丝才可以维修,真是麻烦死了。于是我想,PRO对SE最大的改进就是旋翼头,能不能把PRO的头换到了SE机身上呢,这样维修方便很多,也不用担心粗暴降落扫齿,说干就干:
     拆下PRO的旋翼头头后,插到SE机身,发现小齿主轴固定螺丝不能安装,尺寸偏短了0.5-1mm,不装垫片螺丝也插不进去。。。换掉原厂的台阶主轴,用我自己做的PRO主轴,用个固定环一装,OK!
     调整一下舵机连杆,大致缩短2-3圈,基本OK,螺距可以达到+-13,在最大负螺距下十字盘的动作量不能太大。有轻微干涉,缩小EXP完成。如果用SE的短主轴就不适合了,行程不够,无法得到最大负螺距。由于PRO的十字盘略大,升降的球头扣有点摩擦十字盘导板,这个问题不大。
   把DS520和GP750也一起移植到SE上,GP750解决了RCE系列陀螺的温漂问题,使用效果很不错,高速倒飞倒退航线不会出现401那种转180度的问题,而且重量也是相当不错。
      由于担心中联被炸得更弯,顺便换上了3mm外丝横轴,当然O圈也是定做的。
    试飞感觉:基本一致的操作感受,只是受限于65MG的速度,动作不够干脆。PRO使用的410M舵机速度比65MG要快,而且是6V供电。要暴桨是很容易,换到SE上去后,由于65MG速度慢,结果感觉就没有PRO那么爽。要暴桨就不容易了。这个要日后改进了,不过PRO用410M根本不耐炸,410M的输出齿比65MG的要薄1mm,抗炸能力差很多。这个要看你的取舍。用SE的尾桨锁尾效果基本OK,不用PRO的尾桨也锁得不错,如果用PRO的尾桨和尾桨夹,电池温度比用SE尾桨的要高一些,锁尾效果提升不是很明显。皮带的效率相对轴传是略低,熄火降落就比较明显,可能是我的皮带太厚的缘故,效率感觉不如轴传,等新皮带和尾波箱到了一起更换,再看看是否有改善。
      PRO不是仅仅改进了旋翼头,舵机,尾,传动等都有很大的改善。所以PRO比SE好飞是理所当然的,但将PRO的头用在SE机身上,取其优点也是一个不错的改进方法。喜欢折腾的朋友不妨一试。 反正我换了后可以粗暴降落了,也不担心什么倒飞猛弹。。。 更不用担心那个容易损坏的主轴轴承。

网友:
不错不错。。把舵机也改一改

网友:
 来点图片儿贝~

网友:
不如直接改过一个更方便的机身。。。

网友:
这个主轴轴承和v2的不同,搞得我原来的存货用不上了

网友:
LS的你也试试啊

网友:
改个好机身吧,也弄成三个舵机连杆一样长的

网友:
   期待视频啊,超级支持

网友:
冰大
你的改造主轴有售吗?
我自己改了450pro得中联,发现用原状主轴是字盘行程小了点,修改连杆长度之后现在的螺距只有正负10度不干涉了

网友:
PRO的3mm外丝横轴????有货了?

网友:
直接买SPORT不得了

网友:
所以sport才是街机:)

网友:
好像改成SPROTS了

网友:
PRO的3mm外丝横轴????有货了?用se上用的好像短很多阿!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买SPORT呢

网友B:
这样也行~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PRO头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