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一下,无副翼版004

楼主(2009-08-04):
 004配件坏了一个,等买配件。顺便照了几张相幻想一下。。

网友:
看不到图

楼主:
 能看图啊。。是看不习惯吧。

网友:
上GU-365!
就是一个365比一套004还贵

网友:
还无刷了……
没副翼很别扭啊~

网友:
GOOD

幻想下也好.能美梦成真就更好了
打听下,004的固定螺距是多少度的?能自己手动改变吗

楼主:
7楼,看桨叶螺距。木浆都是8°或者10°

网友A:
不要混分好不好,没副翼你飞给我看看

网友:
很好,试飞一下效果如何?

楼主:
看10楼就知道什么猪头都有。这个猪头来我帖子混分。悲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混分好不好,没副翼你飞给我看看

LZ如果没听说过logo系列直升机不要紧,只要别随便显示你的无知
不知LZ有没有兴趣试一下无副翼,拆了副翼后JJ的效率会提高,噪音也会减小,但是JJ不稳定,你可以用陀螺仪来帮你稳定机身,004只要在增加2个陀螺就够了,3Dj则麻烦些,要买有CCPM混控的电子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