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和我一样的新手----焊接香蕉头

楼主(2009-08-04):
1,固定好待焊香蕉头,准备尖头电烙铁.

2,电烙铁从香蕉头侧面的圆孔中伸入,同时从上方添加焊锡.

3,待融化的焊锡量足够后,从上方放入待焊导线,从侧面取出电烙铁,等待焊锡冷却,最后在香蕉头外面套上热缩管绝缘.

此示意图主要告诉新手香蕉头旁边那个孔是干什么用的
,以及怎么用,具体焊接技术慢慢练

网友:
看过了,这个贴重复了

网友:
最后用鱼尾夹,台钳散热太快,需要大瓦数烙铁才行,用鱼尾夹20W都足够了!

网友:
内容简单!

内容简单,但是却对不少朋友有帮助!顶

网友:
学习了 一直是用烙铁粘满焊锡 把洞填满 然后把线塞进去。这个方法似乎更好,顶。

网友:
 我直接从大口把洞填满~~~呵呵

网友:
焊锡要买好的

网友:
焊好了,可我就是套不进外套里,轻轻一拉就出来了,使劲赛进去,甚至用锤子敲,还是赛不到位,外套都变形了。郁闷,因为没有塞到位,一拉就出来了,接了电池,电池都短路了,郁闷呢

网友:
是好办法

网友A:
用晒袜子的竹夹子更好用。

网友:
非原创,请注明引用!

非原创,请注明引用!
尊重别人的劳动!

网友:
香蕉头下半部分,裹一些硬纸,比如名片,再夹到台钳上,可以阻止香蕉头通过台钳损失热量,焊接会更容易

网友(2012-10-10):
我用卫生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晒袜子的竹夹子更好用。
我也是用的竹夹子,便宜好用,也好找。

网友C:
好方法····一直用防风火机烧的头子 融化了放线 继续烧 ·1··我晕··还可以这样的·

网友D:
孔是透气用,防止插香蕉头的时候里面有空气,插不进去
不建议吧香蕉头钳着,温度不容易保持,拆个电脑上的针状散热就行,插头什么的都能固定,而且接触面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