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用各类电池简析

楼主(2009-08-04):
当今由于电池科技进步神速,以至于电动模型发展突飞猛进,下面我们简单的来叙述一下模型用电池
的特点和性能。
     模型用电池我们分为2大类,镍氢和锂电,其中,由于锂电技术发展迅速,锂电又分为锂聚合物,锂锰,锂铁,锂离子等,其中锂离子因为应用在各类电子设备上外,其它类型的锂电都可以用在模型上。
     电池的几个基础指标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电池的几个基础指标,不管什么类型的电池都有如下几个指标:
    1. 放电最低截止电压
    2. 充电最高截止电压
    3. 电池容量 字串7
    4. 放电C数
    这4个指标都是比较重要的基础指标,一般我们说一组或者一节电池的电压都是标称电压,比如锂聚 合物,我们一般都说3.7v,但其实3.7v只是一个标称电压,在使用中的实际电压往往是高于或者低于
这个标称电压的,锂聚合物的最低电压是2.7v,最高是4.2v,这也就上面的1,2项指标,大家看下表
                             放电最低截止电压                     充电最高截止电压

锂离子                      2.7v                                              4.2v
锂聚合物                    2.7v                                              4.2v
锂锰                          2.7v                                              4.2v
锂铁                          2.7v                                              3.6v
镍氢                          0.8v                                              1.5v

    正确的了解电池的最低,最高截止电压有助于在使用时候保护电池。
电池除了最高,最低电压外,还有容量和放电C数指标,容量的单位是mAh,也就是说在1个小时内可以放或充入的电流量;放电C数是指电池可以按容量的倍数放出的电流大小。好了,我们知道这个概念后,就可以知道比如一组3000mAh 20C的电池,最大放出的电流为 3000mAh x 10C =60A 一组6000mAh 10C的电池,最大放出的电流为 6000mAh x 10C = 60A,我们可以发现,在电流已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提高容量或放电C数来达到我们需要的电流,比如我们需要50A的电流,那么可以选购2500mAh 20C 或者 5000mAh 10C的电池,而增加容量和提高放电C数的差别在于,增加容量会提升电池重量而增加放电C数会减少电池寿命,所以,我们在选择自己的电池时候需要取一个平衡点,在考虑重量的同时还要考虑放电C数。说到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容量越大,放电C数越不容
易做大,比如市场上有一组6000mAh 40C放电的,那十有八九是虚标的,由于电池放电C数指标很难
被一般用户测量,所以电池虚标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用户如果要知道是否虚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让电池放电并同时用嵌流表测量实时的电流大小,比如一组2000mAh 20C的电池,我们实测下来放电
的持续电流有40A,则代表这组电池基本上没有虚标,但同时还需要注意电池的温度和压降曲线。
    锂聚合物电池
锂聚合物电池是今年来发展最快最壮大的一种锂电池,它的特点是可以大电流放电,重量轻等优点, 所以非常适合用在空模上,但是锂聚合物也有一个娇嫩的特点,稍微过放就会损伤电池,尤其是高
C数的锂聚合物,所以在使用锂聚合物的时候需要非常小心不能过放。一般比较保险的最低电压为3.3v左右,当锂聚合物单片的电压达到这个数值后,我们就要停止放电了,但当我们停止放电后,再去测量电压的时候,电池往往会有一个电压回升的过程,由于没有负载,电压会回升到3.6 - 3.8v之间在这里,因为在我们实际飞行的时候很难测得实际的电压,所以需要有一个能实时监控电池电压的设备来保护我们的电池。
    锂锰电池
    锂锰电池也是锂电的一种,他的特点是比较皮实耐用,但由于锂锰主要含量是锰离子,所以导致锂锰电池的放电能力比锂聚合物差,一般锂锰的放电能力在10C-20C之间,而锂锰的容量也很少高于3000mAh 的,但锂锰的优点在于耐用,稍微过放对锂锰没有很大的影响,锂锰主要被应用于电动工具类的动力电,由于重量问题,锂锰不适合用在空模上,但还是可以用于船模或车模上。
    锂铁电池
锂铁俗称A123电池,锂铁的出身有点复杂,其实正确的说法是A123电池是锂铁的一种,在没有A123 电池前就已经有锂铁电池了。说到这里就一定要说一下A123电池,A123其实是一个产品品牌,是美国
一家公司设计并委托中国一家电池制造厂生产,并买断销售权,A123和锂锰一样,主要应用于电动工 具类的动力供电,和锂锰不同的是可以高C数的放电充电,A123的放电C数可以达到30C之高,而充 电可以以10C电流充电都不会损伤电池,使得充电时间大大缩短。和锂锰电池一样,锂铁电池也是非 常皮实和耐用,但锂铁的电压范围缺和锂锰,锂聚不同,所以在使用上,可能大家要计算好正确的电 压。另外,锂铁的重量略比锂锰轻,但和锂聚还是有一定差距。
    镍氢电池
    镍氢电池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电池,在没有锂电的时候,几乎大家用的都是镍氢电池,镍氢电池的特点 是皮实耐用,重量重,放电C数比较高,但镍氢电池有一个问题,镍氢电池有自放电现象,就是冲饱 的镍氢电池放在一边不用,一段时间后电压会慢慢降低,自己放电,而且镍氢电池还存在一个记忆性问题,就是当一组镍氢电池自放电到某一个电压在冲饱后放电,那么当放到起始充电的电压点上会停 止放电,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用镍氢电池时一般要先放电到最低,然后在开始充电的原因了。另外,镍氢电池的放电能力和冲饱电后的时间差有关,也就是说刚刚充好的镍氢电池放电C数是最大的,而 随着时间的延长,放电能力会逐渐减弱,所以大家经常能看到车模比赛时,大家都是现场即冲即用的。

网友:
电压要看具体电芯规格书。我记得锂聚最低是2.75V,最高是4.25。

网友:
这个可以申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今由于电池科技进步神速,以至于电动模型发展突飞猛进,下面我们简单的来叙述一下模型用电池
的特点和性能。
     模型用电池我们分为2大类,镍氢和锂电,其中,由于锂电技术发展迅速,锂电又分为锂聚合物,锂 ...

还有几点问题LZ没有提到。
模型中,还有镍镉电池。
镍氢电池是没有记忆效应的。有记忆效应的是镍镉电池。
另外,到现在为止,镍镉电池还是被使用在很多模型上。(比如JR原配接收电) 因为是,镍镉本身的优点所决定的。
镍镉的放电电流可以很大,同时压降确不大,镍氢就不行,大电流放电时,压降比镍镉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动力设备,尤其是车模,用好的镍镉,而不用镍氢电池。

网友:
A123其实是一个产品品牌,是美国
一家公司设计并委托中国一家电池制造厂生产,并买断销售权
呵呵

网友:
学习了,好东东

网友:
原来如此,好贴,强烈要求加精!

网友:
镍氢一样有记忆效应,只是比镍铬低罢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理论,受益不浅,多谢!

网友:
写的比较到位,LZ要是能介绍一下怎么测试锂电池的C数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