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Z结构推进装置

楼主(2009-08-04):
这种推进装置可在欠税钟罩内整个组装完成,电机不需水下作业,安装及维修十分方便。

网友(2017-10-14):
你是不是说的这种推进器?

网友(2016-11-22):
典型的船用挂浆

楼主(2009-08-09):
引用 网友A:
这个装置时不错,可是它的制作难度也很大啊,就那个齿轮箱的箱体,外加工不说自己做出来很难的啊,

方便!
坏玩具车里有的是!

网友A:
这个装置时不错,可是它的制作难度也很大啊,就那个齿轮箱的箱体,外加工不说自己做出来很难的啊,

楼主:
俺一直是想用类似装置做潜艇动力
用潜水钟罩模式代替现在的机械密封装置

网友:
按照你的图应该不存在带水的吧,因为你的图是密封的啊 ,浆轴有轴承,所以我觉的没问题哦.我这就有个类似的传动机构,也还有汽油发动机F1用的 ,不过这用的是软轴.其实道理都一样!!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其实就是艇尾机结构

网友:
滚轴在水里泡着也行吗?

楼主:
俺说的"沾水"是指皮带转动时,
把水"提"上去的问题

网友:
同步轮和同步带有齿的基本上不存在类似于碰水就打滑的问题.,再说按照你的图的话应该也是密封的吧所以个人觉的这样简单实用,而且齿轮传动要求装配精度高.反之损耗也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向轮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上个图看看

网友B:
万向轮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不用那么复杂用同步带就好了啊
类似艇尾机

用齿轮组是考虑可靠性
皮带传动有个沾水的问题

网友C:
我看不用那么复杂用同步带就好了啊
类似艇尾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