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选择,UNA6 or X-605?

楼主(2009-08-04):
UNA6和X-605选哪个充电器好? 差了一倍的价钱.
主要用于冲450锂电, 600/700 接收电. 暂时没冲A123的需求
另外我有个16V 4.5A的笔记本电源,能不能直接用于充电器? 有必要另买专用工业电源么?

网友:
要说哪个好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但x-605充450锂电、接收电(一般是Ni-cd或NiMH)和A123都行。你那个电源X-605可以用。

网友:
据说都是山寨的,呵呵!我在用605,感觉还可以~~~呵呵!至少我还没到对电池要求苛刻的地步,呵呵!手提电源我朋友在用,我没用过,我是去电子市场买的电源,呵呵!

网友:
UN A6,毕竟那么多人用下来都不错,X605就是B6的翻版,B6的口碑很差

网友A:
我用的是R-605,好象是X-605同一个厂家出的,就颜色不同而已。UN-A6没用过,不评论。
我觉得由于对锂电池性能和充放电要求的不了解,多数模友在选择充电器时很迷茫,只好人云亦云。其实,没必要过份追求所谓的独立充电及平衡效果。相对来说选择合适的充电电流及杜绝过放、合理储藏显得更为重要。我用R-605,电池是市面上比较低档的100元一个的15c,几十个cycle了,没有明显的变化。
一句话,有米就只买贵的,没米就只买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R-605,好象是X-605同一个厂家出的,就颜色不同而已。UN-A6没用过,不评论。
我觉得由于对锂电池性能和充放电要求的不了解,多数模友在选择充电器时很迷茫,只好人云亦云。其实,没必要过份追求所谓的独立充 ...

说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Imax的B6口碑很差,Bantam的B6口碑可不差。设计在那,做得怎么样就看老板的良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NA6和X-605选哪个充电器好? 差了一倍的价钱.
主要用于冲450锂电, 600/700 接收电. 暂时没冲A123的需求
另外我有个16V 4.5A的笔记本电源,能不能直接用于充电器? 有必要另买专用工业电源么? [/quote梗係用UN-A6啦,一個字講曬,----準-----.售后服務好,另外我見意你另買电源,因為你的笔記电庒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