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小子配置谢谢

楼主(2009-08-04):
求助好小子配置现在我手里有 2212 1500KV的
电机
, 20A 和 40A的电调, 2200毫安20C的
电池
,
舵机
, 6ex 遥控套,,请问我手里的东西那些能用在4通的好小子上面 谢谢大哥

网友A:
除电机外其他都可以,电机kv要2000以上的,配5寸桨比较合适。

网友B:
电池重了,之前我用7.4V头偏轻,动力也小,迎风就飞不动还抬头,用11.1V 1500重心刚好,慢慢玩可飞半个小时,试过2200头太重滑翔性变差老往下掉。

网友C:
电机用2000KV以上的 电池最好用11.1V 1300毫安以下的要不然太重

网友A:
7.4v电就可以飞得很好了,容量2000mah也刚好压机头,提高抗风性。

网友D:
2200MAH的电池肯定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