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改尾传动求助

楼主(2009-08-04):
刚入的500ESP,尾是轴传的,感觉不是很舒服,还没有450的皮带传动好呢,想改皮带传动,想问一下前辈,
这个改动都需要什么配件呢?

网友A:
 你认为你现在的‘轴传动’有什么不好吗??

顺便讨论讨论:

轴传动,,皮带传动,,尾电动。。

三种方式??孰优孰孽——??

网友:
换皮带尾波箱和皮带尾管座就可以了

网友:
还要换尾皮带传动齿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你现在的‘轴传动’有什么不好吗??

顺便讨论讨论:

轴传动,,皮带传动,,尾电动。。

三种方式??孰优孰孽——??

我感觉轴传动比较好一点稳定性好一点
尾电动还要加另一个电机和电调比较麻烦
皮带传动容易松,得经常注意松紧度,有个好处就是与轴传动比万一摔机不用怕轴弯。

网友:
当然轴的效果好咯

网友:
肯定轴的传动效率高最好的一种传动方式,就是摔机成本会相对增加,不过只要不是尾巴着地,一般还是比较耐摔得,我摔过几次尾巴着地就

网友:
亚托有改装件卖的

网友:
楼上正解 不过还要加一根皮带

网友:
这二样不够的,还需要皮带尾管座

楼主:
500新款金属尾舵机拉杆固定环TL800813535
飞越500尾轴/尾横轴组TL5003721734
飞越500机头罩固定拄/塑料TL50049-112816
飞越500连杆头\球头扣TL500542816
飞越500侧板螺丝包TL5004812020
飞越500尾管/黑TL50040-213030
飞越500主旋翼球头组TL5009412020
飞越500金属尾管固定座TL5004419595
飞越500皮带TL500452816
飞越500塑料尾传动导轮轴组TL5004313535
飞越发射机锂电池\11.1\JR\FUTABA17878
飞越500金属尾波箱TL5007319898
飞越运费、快递费、邮费TL000111010

这些东西应该够了吧

网友:
尾传动导轮轴组有金属的, 耐用点

网友:
500金属尾管固定座  这个ESP能用吗?想知道

网友:
哈哈  杨哥我是诗华
你就折腾吧!

网友B:
需要购买:
皮带版金属尾波箱一个,21X
皮带一根,3X
前皮带传动轴一个,6X
尾管固定座不需要更换,只需稍微改动一点点,而且现在还买不到这个皮带版尾管固定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购买:
皮带版金属尾波箱一个,21X
皮带一根,3X
前皮带传动轴一个,6X
尾管固定座不需要更换,只需稍微改动一点点,而且现在还买不到这个皮带版尾管固定座!

尾管固定座有卖,H50044

尾波箱不一定用金属的,有塑料版的,很便宜,几十块,H50041

H50043  尾传动

网友:
楼上大侠,你还忘记了皮带尾轴和皮带本身.它们都不便宜,呵呵

网友:
是滴,都不便宜,前面DX已经列了,就补了没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