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部位会热呢?

楼主(2009-08-04):
我的D210在高速的时候 卡盘有轴承的部位会热就是开关的旁边 工作时间长了会很热手都上不去 不知道有210的朋友有没有这个情况
如果有是正常吗 不正常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的也是,计划打电话问厂家,但一直没打!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新机器主轴轴承有点紧,用用就好了...

网友:
是的,主轴有点紧。利用配套工具把主轴的锁紧螺母松开,用木锤敲敲,然后用手盘卡盘,只要感觉不到间隙,主轴惯性转动顺滑就可以了,在锁紧螺母就可以了。一次不行两次准行。

楼主:
对卡盘精度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一般轴承都会有点热

网友:
太热肯定不正常 手摸不上去肯定太紧。那天卡死轴就哭吧/

网友:
轴承太紧了吧,这样用轴承损伤后噪音会很大.
我的X2拿到手后就使这样,噪音巨大,用没多长时间主轴,主轴箱外壳都会热的有些烫手.开始以为是电机热了,摸摸电机外壳一点都不热.用手转主轴阻力很大,而且有"咯愣..咯愣"的感觉,开始以为是主轴经过齿轮带着电机转引起的,后来塑料齿轮碎了,换齿轮时,主轴空着用手转还是这种感觉,确认轴承因装配得太紧已经损伤,也是为什么X2有巨大噪音的原因.
后来自己把轴承换了,更换轴承后,原来的噪音没有了.开机后基本上就是电机转动时的声音,安静多了.现在我早上有时5点多会开X2用,邻居根本听不到声音.

网友:
我的D180V也是哦,高速的话就发热严重了,好像轴承也有点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