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的电芯是锂电吗?

楼主(2009-08-04):
如题。。。。 请教。。。

网友:
18650是代表外形。

网友:
楼上正解,有很多种的,有高放电的,也有普通放电的,大多数还是小C数的

网友:
所谓18650,22650都是指电芯的外形尺寸,前面两位是代表电芯直径,中间两位代表长度,单位是mm,最后一位预留,因为还有更长的电芯。比如A123有专供电动车的32113电芯,就是32mm直径113mm长度的。电芯里面的材料可以是镍氢、钴锂、铁锂都可以。

楼主:
学习了。 谢谢 嘿嘿。。。
我试接上了LAMA。 充满电了。结果全油门都飞不起来,而且还闪红灯。 应该是C数不够吧。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锂电,不过你这样形状的锂电通常是容量型,多用在矿灯上,这个放电一般在3C-5C,当然不够啦,LAMA至少要求15A以上的放电

网友:
手上有一个笔记本上用的电池,拆开看里面的电芯也是18650,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用来当 动力电池?

网友:
7.4V  应该是动力锰锂电 放电C数一般15以内 我感觉远不如铁锂了 估计价格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