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老大难问题-电机轴磨损的一个办法-!

楼主(2009-08-04):
电机轴磨损的原因是轴不能和轴承内圈完全紧密接触,一般暴力3D100个起落便明显感觉到电机的晃动,杂音。传递到机体产生震动。
这个问题自今未有任何厂家能完美解决。蝎子,亚托,等一样存在该现象
既然这是无法避免的,就这样听之任之?

以前我刚回来,总是把电机轴上胶再放回去,但是还是发行不行,因为不管是502还是轴承胶都是不抗热的
高速转动的电机轴承发热量相当巨大。温度一上来。胶就软化了。

后来听说用AB胶比较好,这次我试验看看

下面这根是磨过的轴,发黑部分已经细了一点,如果是磨成这样的外壳会晃的很厉害

就是用这种AB胶

号称农机胶,南宁产的,从小学用到现在。

工作之前要先做一件事情,把电机轴往外顶出2mm这样,为什么?等下揭晓

电机轴原来是这么突出的位置

看下图,轴要往上顶出的原因是,磨细的地方没法和轴承内圈结合,上胶了也无法定位,所以要顶上一点。轴和轴承内墙上胶后为了保险,把顶盖外面和轴接触地方也要牙签慢慢的抹上一层。这样卡簧也可以不用了。

我今天早上搞,到下午迫不及待暴力(90%时间)3D了几组,回来检查,暂时无恙!

网友:
电机用到一定程度就换了吧

网友:
ab胶我已经试验过,可以抵挡一阵子的,但是感觉这样固定主轴后,电机轴倒是不磨损了,但是效率好像没有以前高了,现象是发热加大,动力损失较为明显。不知道是否是固定电机轴造成。所以后来又把胶去掉,呵呵,看来电机磨轴是真不好解决。同时,我估计这样固定主轴肯定有它的弊端,比如效率损失等等,否则厂家要把轴承固定在主轴上绝对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好像目前没有见到一个电机这样做。所谓有利就有弊,看大家如何选择了。

网友:
帅呆,厂家可不欢迎你哦

楼主:
不能固定在轴承的原因是,电机里面前后有3个轴承,如果采取紧密压装的办法很难保证电机的同心度。所以没有厂家能解决

网友:
这个还是换了好了

网友:
这个就叫做轴承的“走内圈”,原因就是轴承内圈根轴的配合过盈量不足,是公差设计的问题。

网友A:
即轴直径大于内圈直径,大于的量值即过盈量。对不?

网友:
换机轴,用3.2电焊条.外圆用沙纸沙到尺衬

网友:
其实如果轴承的内套软点就好了,到时候直接换轴承,省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轴直径大于内圈直径,大于的量值即过盈量。对不?

轴径大于内圈直径还怎么塞进去呢?
过盈是指内圈的公差带在轴的公差带之下。

网友B:
支持动手,但还是换了好,电机寿命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动手,但还是换了好,电机寿命有限。

以亚拓 430X 为例,正常寿命大概多久呢?
看了这贴,感觉单换 430X 电机轴承意义似乎不大。。。

网友:
不理解,为啥 亚拓 不直接用耐高温的胶把轴承粘死?。。。

网友:
不理解,为啥 亚拓 生产中不直接用耐高温的胶把轴承粘死。。。?
这样只要轴承质量过硬,应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节省也要注意安全呀

网友:
厂家也有厂家的小算盘,做的太好了,用几年都不坏的话,他的产品卖给谁啊。

不只是电机了,任何产品都有设计使用寿命。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付出解决问题的成本后,能否获得超额的利润。如果解决后不能卖得更贵一点的话,还不如让大家多换几次电机。

楼主:
又飞了几十起落,暂时没见磨损的迹象,摇动电机外壳坚固得很。看来我得这个办法不错。
因为新回来时候因为轴配合紧密没间隙,这个时候AB胶是打不进去的
等过了磨损期,反而好粘了。

网友:
不错!
没磨损用轴承胶
磨损了用 AB 胶
不知有没耐高温的轴承胶?

楼主:
再次汇报,飞了200多个起落后 发现轴承上下间隙大了,径向的间隙好像还行,轴和轴承AB胶结合没有松动。看来多买几个轴承才行 好在轴承也不贵

网友:
我也认为王子的办法可行。

网友(2009-09-13):
引用 楼主:
再次汇报,飞了200多个起落后 发现轴承上下间隙大了,径向的间隙好像还行,轴和轴承AB胶结合没有松动。看来多买几个轴承才行 好在轴承也不贵

轴承被 AB 胶粘死了,怎么换呢?

楼主:
轻轻顶压敲击轴,就出来啦

网友:
我的ake电机轴也磨损了,飞3D前还好好的,3D模式下才二三十个起落就磨损了,看来3D模式对电机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改天也用王子的办法试下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