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电压问题

楼主(2009-08-04):
在下最近才买了个 恒龙 320A双向电调 据说电压是7.2V的 请问各位朋友 这种电调电压一般是多少 ?最大能耐压多少V啊?? /谢谢

网友A:
可以改到14.4V

网友B:
拆开,看MOS管型号,查手册看耐压,电容也一样

网友C:
主要是看2点,
1,MOS管的最大工作电压
2,CPU的供电线路(这个一般由7805来完成,高压版的电调,在7805前还有一级降压电路)

网友D:
最多可以工作到:::四节锂电池,,4S的电池!!15V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