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09-08-04):
 那位老大知道125卡盘,怎么确定固定孔的位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老大知道125卡盘,怎么确定固定孔的位置啊

直径95mm120度3孔M8。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是要做个法兰转接盘,把80的卡盘换成125的,现在法兰盘做好了,已经固定在主轴上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不会确定卡盘的三个固定螺孔的距离和3个螺孔的那个圆的直径,难住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