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电机的KV值

楼主(2009-08-04):
淘宝上买了个新西达2212、KV1000的
电机
,可收到货后只有个塑料外包装和十字架螺丝,没标注KV1000,那怎么确定是KV1000的电机呢?

楼主:
 有木有人

网友A:
是这样的。用记号笔在电机上标注一下,免得下次电机多了搞混淆

网友B:
我现在又个电机不清楚KV值,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C:
没标就不好认出来了
我也奇怪,商家发货时怎么样区别的!!就靠大小或者质量来区别的吗!
肯定有记号吧.不然怎么发货!!
我想只有上电测试拉力或者测转速才能知道了吧

网友D:
把線圈拆開.看看多少t.在配合磁鋼高斯數.就可以粗略算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