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飞行,有炸鸡吃哦来吃嘛。(19楼有飞机失事原因调查结果)

楼主(2009-08-05):
昨天和两位老魔友去新都工业东区的新飞场,刚开始出门的时候天上飘来好大团黑云,

接到就下雨了,只有躲起来,过了一会儿雨停了,天气转晴,马上往飞场赶。到那里两位魔友都到了。

先是the3rd-eye的轻木电动3D机上场,这时风有点大起来了,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92169&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然后是我的仿微风,因为是重做机身的首飞,没拍视频,上点照片吧:

飞的时候风大,技术太菜了,没有信心飞,两位魔友鼓励下,飞起来吧。起飞很容易,距离很短就可起飞,可是上了天简直不听话,头一次鸡鸡上了树,我也爬上了树,费了好大的劲吧鸡鸡从树上请下来,又来,

结果炸了。风大,技术菜,好像还有控的功劳(失控)。

对了噻,才做好的机身又炸了,只有从新弄机头了,看来是飞飞机不止就修机不止哦。

然后是zy81的J10上场了,视频开始有段我的山寨微风炸机后的情况。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92227&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zy81飞的不错。

网友:
 视频审核中。。。

网友A:
这个J10鸭翼不可以动的……还不是涵道……
空欢喜了,我可很喜欢J10的:loveliness:

网友:
这样炸下来都没怎么坏 神奇~

楼主:
轻木3D机只是小炸,很好修,J10鸭翼不可以动,是混空。

楼主:
机机修好了,把机身前半部分斜着切掉,从新做。

网友:
不错,不错,高手就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
在马路上飞?

网友:
J10是什么配置?

网友:
J10很容易打桨

网友B:
预祝你这次试飞成功哈。咋机翼还没换吗?

网友:
HU9999手脚快哦,微风机身都修好了 ;我的轻木3D还没开始修呢——要先剥(热缩膜蒙)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J10鸭翼不可以动的……还不是涵道……
空欢喜了,我可很喜欢J10的:loveliness:

这是帅宇的J10。鸭翼是不能动的,好像皓业的J10鸭翼可以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J10鸭翼不可以动的……还不是涵道……
空欢喜了,我可很喜欢J10的:loveliness:

这是帅宇的J10鸭翼是固定的,好像皓业的J10鸭翼可以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祝你这次试飞成功哈。咋机翼还没换吗?

这次风小点才飞,风大我控制不好,开始先飞无风小风。机翼还没时间弄。

网友:
机翼弄起来快哈,三合板做个上反角加强条,再把那两片机翼对接起来,装上副翼就好了,花不了多少时间的。重做总是比维修快速——不用考虑太多工艺问题的缘故

网友:
J10!!!我喜欢!!!

楼主:
飞机失事原因找到了

根据飞机上黑匣子的数据分析,失事原因是接收机的天线出问题了,接收机的天线从根部断了,外表看不出来,今天检查发现了。
教训啊!!!!我上次是换了机身,重装设备后没有拉距,因为接收天线是虚接的,飞出几十米就失控了,看来每次动过设备都要做地面的拉距试验啊。

网友:
在飞前一点要检查好

网友C:
尾推飞的好,着陆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