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机后,200v2出现了翻皮带问题

楼主(2009-08-05):
周末大炸了一次,好不容易弄齐零件修好, 发现皮带在大齿盘附近的位置,每转到某一段,就会有一个上下起伏,肉眼没看出起伏的这段皮带有什么问题,悬停了一会,发现皮带在一个导向轮上翻了过来! 用手翻回去,又开始起伏, 高速转两下再次翻过来, 请教各位怎样解决?。。。

网友A:
先换一根皮带试一下吧。

网友B:
换皮的吧

网友C:
上轴传
我的尾轴弯了就上轴传了

网友D:
会不会是皮带轮的问题,变形了。

网友E:
我以前有買過一台
沒摔過就開始翻皮帶了
老問題啦!
希望質量要快點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