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就没看到有涵道飞机搞FPV的?

楼主(2009-08-05):
看了好多视频和贴子,怎么就没看到有涵道飞机搞FPV的?
看了好多视频和贴子,怎么就没看到有涵道飞机搞FPV的?这是为什么?有技术难题没攻克?

涵道不是更快吗,有些不是比翼龙,乌鸦,凤凰更像真吗?为什么没人搞???

网友:
再快的飞机到了高空,也是没有速度感的。 最大的障碍就是旱道机耗电大,那点时间不够

网友A:
楼主应该是菜鸟中的菜鸟。
函道机不适合fpv有几个原因。
第一:函道机效率低,耗电量大。不适合要求长时间持续飞行的fpv
第二:函道机翼展小,翼载负荷大,推力比小,如果再载重fpv,很容易失速导致堕机。
第三:函道机是速度机型,速度越快,视频就越不稳定,信号接收要求也越高。fpv要求飞行状态平稳,速度较慢,视频才能达到一定的清晰度。

多潜水吧。

网友:
涵道机型中GWS产的“U-2飞机”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菜鸟中的菜鸟。
函道机不适合fpv有几个原因。
第一:函道机效率低,耗电量大。不适合要求长时间持续飞行的fpv
第二:函道机翼展小,翼载负荷大,推力比小,如果再载重fpv,很容易失速导致堕机。
第三: ...

我没玩过涵道飞机,但是给我印象是:
第一点:直升机的耗电应该比涵道固定翼要大很多吧?为什么直升机就可以?
第二:没有个头再大点的涵道机吗?
第三:我觉得速度应该不是造成问题的关键,电直的话,轻易能达到80km/h,图象依然清晰,不过话说到尾,靠设备“fpv要求飞行状态平稳,速度较慢,视频才能达到一定的清晰度。”不是很明白道理,为什么?

网友:
多潜水,多看,多问就知道了

网友:
要装 FPV 没什么不可以的, 什么机型都可以装。

主要 要装的有价值。

使用FPV  飞行速度都会降低,否则图像传输会有问题。

电直是可以飞的很快, 航拍的时候 一般都不会飞的很快,飞的越快 对摄像机和传输设备的要求就越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玩过涵道飞机,但是给我印象是:
第一点:直升机的耗电应该比涵道固定翼要大很多吧?为什么直升机就可以?
第二:没有个头再大点的涵道机吗?
第三:我觉得速度应该不是造成问题的关键,电直的话,轻易能达 ...

你要知道那个直机飞80KM时速的视屏用的是什么装备,价格决定一切,他那套设备换算成人名币最少也要1.5W-2W

网友:
youtube经常看到涵道机搞 fPV的 大多都是F-15 确实爽

网友:
6楼,直升机玩航拍的,大多都是油机。动力和续航能力比电函道固翼机强大很多。

另外,直升机旋翼直径大,稳定性好。通常航拍还装有平衡仪。在航拍过程中速度是非常慢的。

网友:
我们都等着楼主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