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cat视频新鲜出炉!各路高手猜个速度,

楼主(2009-08-05):
参数:幽灵CAT ,原配单电机驱动:FSD3660,kv1620,125A原配垃圾电调,,octura 536铜桨,8S1 LiFe电池,3pk pcm控 9kg车用舵机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92983&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各位大侠、老师、高手猜猜看速度是多少,跟帖满十个,上传GPS测速照片

网友:
我估计是在70km左右。

网友:
弹出的一下最快!

有75-78km,估中有奖冇

网友A:
那个软件好像有点粗糙了吧,仅仅按功率和效率计算船速,连阻力都没考虑,流体力学里要有15个偏微分方程才能算个近似解,这一点就几乎够一般电脑死机了,我们用MATLAB算都够呛
以前看到隔壁的用GAUSS模拟算了一个甲醇分子模型,电脑的鼠标箭头变成漏斗足足6分多钟

以上随便说说的,老大不要生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软件好像有点粗糙了吧,仅仅按功率和效率计算船速,连阻力都没考虑,流体力学里要有15个偏微分方程才能算个近似解,这一点就几乎够一般电脑死机了,我们用MATLAB算都够呛
以前看到隔壁的用GAUSS模拟算了一个甲醇 ...

这计算的软件是“简易船速估算”
业余条件下只能估算一下了,不可能跟专业的比。

网友:
船是多长的?

网友B:
73公里把!你加速的地方太远了看不清..........

网友:
也是在考考你之一啊!

引用 网友B:
73公里把!你加速的地方太远了看不清..........

网友:
我看

68--70
LZ还要加油啊

网友:
低回報!還是加油吧!

楼主:
高手都是高手

楼上的各位果然都是高手级的,还有专业计算软件 ,手机拍的视频MP4,上传后不知咋的,没声音了,晕死。先公布GPS码表测的最高速度:81
另外,那个125A垃圾电调,在两组电池跑完后,挂了,外观和温度都没问题,不打算要了,各位帮我出个主意,怎么在最少花费的情况下破百,电调肯定要换的,准备用ETTI 150A 电调,电机暂时不换,桨换个443的如何,能过百吗

网友:
能否過百!

那要看船的安装角度图和重心的调配了

网友C:
CAT还没调好,高速时还在跳,速度最多65左右,起步的跳跃会令测速失准,8S LIIFE 是什么电池?
电机KV值低了点,再上大的浆会加大反扭距,跳得会更加厉害,对高速不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AT还没调好,高速时还在跳,速度最多65左右,起步的跳跃会令测速失准,8S LIIFE 是什么电池?
电机KV值低了点,再上大的浆会加大反扭距,跳得会更加厉害,对高速不利

我有同感。
最近我也碰到有一位朋友有这个问题困扰,他的船测速91km, 但配置为 6s a123 ,b3660 2400kv . 37.5p1.4 桨,我分析,这个搭配很难到90km 。我也在想,有没有可能电池不是a123 。 lz 的life 电池会不会是 锂离子电呢?测一下空载电压,A123 通放放几小时候,电压只有 3.4V-3.3V 这样。锂离子有 3.7V以上。

网友:
楼主的GPS在车上用码表校准的误差不大!电池是淘宝上买的拆机A123,充满电测的单节都是3.6V,放上一两天就是3.4V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款船,一直只敢用4s2p跑。

网友:
首先说明,我回这个贴并不是攻击LZ ,是因为我最近也碰到了有朋友用gps测出的速度和船的搭配分析结果有很大的出入,很想搞清楚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而我自己的船,通常gps测结果和估算时使用的参数比较接近在合理范围。
如果GPS速度没出问题,其它配置也真实的话,LZ这只船效率应该很高。

如果假设LZ的A123电池放电电压有2.6V  ,哪么跟据A123的官方放电曲线图,可以查到,他的工作电流大约为40-50A 。
50A*20V=1000W ,1000W 功率跑80km , 还是有一定的可信的。但电机,桨的效率要达到很高,从楼主的搭配来看,好象又存在一些疑问。

我手头还有一个gps 记录仪。houlx 241 ,我把记录的路点导出,生成速度曲线图表,看下图曲线。

在路点447点处有一个速度峰值,但前后都是40多km ,但在447点时突然速度增加到80km。

这个是 gps模拟器的上的记录。

以上只是我个人用对船的一点肤浅理解做的分析,分析只是对事不对人。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同感。
最近我也碰到有一位朋友有这个问题困扰,他的船测速91km, 但配置为 6s a123 ,b3660 2400kv . 37.5p1.4 桨,我分析,这个搭配很难到90km 。我也在想,有没有可能电池不是a123 。 lz 的life 电池会不 ...

星星说的是不是翔龙星?

网友:
A123的初始放电电压还是蛮高的:大概如下30a时2.9v 40a时2.8v   50a时2.7v 60a时2.6v 70a时2.5v
官方给数据图只是连续放电曲线图.只能做一般参考.我们跑直线都为短程加速.一般取放电初始时的状态即可.81的速度还是比较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T还没调好,高速时还在跳,速度最多65左右,起步的跳跃会令测速失准,8S LIIFE 是什么电池?
电机KV值低了点,再上大的浆会加大反扭距,跳得会更加厉害,对高速不利

我也是这种感觉,船直线时跳的很厉害,稍微打点舵就稳下来了,应该是电池放的太前了,536的桨就是你那搞的,回来后,上架打磨了一下,我对桨和轴系的调整还是非常有信心的(536的桨轴孔是4.76mm的,船轴是4mm的,为此我专门车了个黄铜轴套,空载试的时候震动很小),8S1P的LiFe电池就是A123 8个串联,本来打算把电池往后放放再试下,结果电调不听使唤了,这个125A的电调有问题,今早我又试了下它又好了,晕死。你说的起步跳跃造成测速失准,有这个可能,有时间我再跑跑看看,我回头也把码表的测速曲线传上来给各位烟酒,烟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船进水厉害,船的密封都很好,水只有可能从软轴处漏进来,估计是桨支架和轴套管连接的部位兜水,这个地方用什么密封比较好?

网友:
别忘了GPS测量是有误差值的,最好跑多几次看看,用8S A123跑出7~80KM时速对于CAT来说不能算效率很高,另外电调也够烂的啦,125A电调,上5~60A就挂了,星星的软件也是有点问题,滑失率的计算只有三种选择,没有双体船CAT的数值,要知道直线跑速度是CAT的强项,还有现在很多船型底部都做了阶梯,这是减少阻力的好设计,不知道失滑率的计算有没有计算在内,有没有阶梯分别是很大的,可能之前误差的原因就在此了

点到为止,对事不对人,讨论讨论就好

网友:
要破百可有两个选择: 换2000kv电机; 或换更高电压电池组7slipo 要高倍率的保证高压状态

网友D:
好久没有这样的讨论贴了。
其实supertigher 所提到的我使用的计算软件问题,这个没错的确是很简单,这个软件是从台湾的网站中找到的,我再汉化,里面提到失滑率,我英文水平不好,可能是翻译得用词不当,字面上使人误会,这个效率只是桨的效率,其实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哪个计算表的计算方法, 这个失滑率我认为可以理解为是 船体+桨 的复合效率,单从字面上理解为桨的效率反而是错的。当然他的计算准确性值得推敲,但不失为一个简易分析船的搭配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工具。

现在我对A123的电池性能真的是有点蒙了,我用哪些电池是前两年买的全新德伟9360电池组拆下来的,现在的A123电池和我使用的哪些A123放电电压上好象有很大的区别。
下面的图是我的A123电池第一次使用时用功率分析器跟的放电电压,电流数据。一起步,几秒,船没到高速,电池电压就己经掉到2.5V/cell 以下。

我给出一个配置,分析下,有没有可能上90km
电池:6s a123
电机: b3660 2400kv
桨: 37.5 p1.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种感觉,船直线时跳的很厉害,稍微打点舵就稳下来了,应该是电池放的太前了,536的桨就是你那搞的,回来后,上架打磨了一下,我对桨和轴系的调整还是非常有信心的(536的桨轴孔是4.76mm的,船轴是4mm的,为 ...

先重新设定你的电调保护电压。如果还是有电调失灵上电无反应现象,建议你对电调单片机的引脚重新补焊一次试试。

网友:
我把那软件代码贴出来吧
ANS=((A13*A18*A39*60)/1000000)*(A24/A26)*(100%-A30)
这是线性运算,普通电脑也只能完成这种基本运算
专业的流体力学不说了,但高中的物理应该讲过,水中阻力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这样用人脑算就要用点导数积分了,这种非线性的东西一般软件不能计算的
所以软件结果仅供参考,是经验公式

网友A:
我觉得感觉快就行了,何必搞这么准呢,70和80区别很大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久没有这样的讨论贴了。
其实supertigher 所提到的我使用的计算软件问题,这个没错的确是很简单,这个软件是从台湾的网站中找到的,我再汉化,里面提到失滑率,我英文水平不好,可能是翻译得 ...

呵呵,我的思路大概如此,所谓失滑率就是船体加浆的效能比值,问题就是如何用数字公式化此数据,由于船是工作在一种介质(水)的表面,而浆又工作在半水状态,涉及到水表面张力,水体密度,船体水面前进阻力,浆最佳工作角度,其复杂程度非简单计算所能表达,所以说船动力的计算往往比飞机要困难,老手也只能从不少失败经验中总结出大概的模式理论,应用在以后船体的安装和调试,但要真正数字化准确表达就无能为力了,另外不同的船体会有相差较大的船体及浆效能比。。。
还有就是浆的问题,现在的浆算知的只有两个数据,直径和罗距,而忽略了浆叶形状的效能,玩的浆的多的老手都知道浆叶形的不同对其与船体及电机功率的配合上会有举足轻重的效果,不然大家就不用花费不菲地买名牌的螺旋桨来突破各种速度的记录。。。
星星大哥的软件也只能作参考之用,对于某些船型,水面是一片镜面平静还是略有风浪也很受影响的。。。。总之影响速度的因素实在太多了,包括电机型号,KV值,电池电压,放电电流,各个参数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而且是动态的,非线性输出,很难用简单的统计和计算公式来算计。。。这就是为什么有是候一些新手能误打误撞装出一条快船来。。。
以上所说纯属个人理论,欢迎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感觉快就行了,何必搞这么准呢,70和80区别很大么

人各有志,有的喜欢悠闲的速度来玩船,有的喜欢研究速度,追求目标,萝卜青菜各有说爱。。。

网友E:
8S A123 跑到81说明您的船型已经有问题了,姑且不去算电调的好坏,我用同样的电调6S破的百,不过在您8S的折磨下估计FSD的电机退磁不远亦!我跑O用6S A123居然电机爆磁了 ,不过换了个XX品牌的电机后又把A123 跑过放了,严重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8S A123 跑到81说明您的船型已经有问题了,姑且不去算电调的好坏,我用同样的电调6S破的百,不过在您8S的折磨下估计FSD的电机退磁不远亦!我跑O用6S A123居然电机爆磁了 ,不过换了个XX品牌的电机后又把A123 跑 ... [/quoz

这就是跑船的各种因素之间的最佳平衡点的问题了,不平衡就会出状况,或者跑不快,调好了就一切顺利,偶尔碰对了就好玩,没摸到门路就不知其中道理,慢慢摸索吧

网友F:
对于失滑率

我有几点补充: 同一船形 质量大的失滑率大,反之小. 桨大的失滑率小,反之大. 速度越快失滑率越小,反之大.
所以单一的计算公式是远远不够的.
最科学的的办法是计算加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的思路大概如此,所谓失滑率就是船体加浆的效能比值,问题就是如何用数字公式化此数据,由于船是工作在一种介质(水)的表面,而浆又工作在半水状态,涉及到水表面张力,水体密度,船体水面前进阻力,浆 ...
引用 网友F:
我有几点补充: 同一船形 质量大的失滑率大,反之小. 桨大的失滑率小,反之大. 速度越快失滑率越小,反之大.
所以单一的计算公式是远远不够的.
最科学的的办法是计算加实践

这两位兄台的说法和我的想法基本一至。
我觉得哪个表大家争议最大的就是所谓的失滑率这个复合效率,没错正如以上有兄弟所说,如果要对失滑率给出一个准确的值,我觉得只有在实验室条件下经复杂的分析计算,才能得出结果。业余条件下很难做到。但keke899兄提到了一点,计算加实践,这点是关键。失滑率影响的是船速,他的计算关系上面也有同学贴出来了,当然可能从专业角度来说,计算方法可能也不是很科学。电机效率,电池工作电压,电机实时转速,可以通过官方网站查询及使用功率分析器测出来,将数据代入简易计算表。 船速可以通过gps 测出,最终的末知值就是失滑率,这个值可以通过其它可以客观测出的值通过公式反算出近似的失滑复合效率,这个值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用最笨的办法去求出一个近似值,为何要用动不动就要用到实验室的方法去做,必竟我们都是业余,大多数人没哪个能力,
如果大家分析一只船,都是用纸上谈兵没有一点可以计算的依据的话,就等于用目测速度代替gps测速一样,误差太大,并且可信度度低。利用那个分析表,并结合实践得到的数据,可以得出一些有用参考数据,当然这只是参考。但空口说大话,就一点可信性就没有了。
我在上面的回贴中,就引用了不少我以前玩船时测出的数据,测出的数据准确性可能有问题,但这是客观数据,可以做为参考分析的数据,如果没有一点依据,哪么参考价值就是大大地打折扣。哪个表上国外模友提出个几种船型的参考效率,估计也是实践得出的经验值。

网友:
太深 不懂,看看

楼主:
明早再去跑,第一时间把结果向各位老大汇报,前提是电调不坏

楼主:
三十多虑了,我每次只跑2分钟就换电池,并且经常低速慢跑冷却,电机不会太快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十多虑了,我每次只跑2分钟就换电池,并且经常低速慢跑冷却,电机不会太快挂的

这次最好把镜头拉近点,这样会看CAT会清楚点

楼主:
汇报贴:一句话----郁闷到死:起了个大早,五点半就到水边了,高清相机也备好了,船下水一分钟不到,转了一圈就停了,先后派出两只船前去营救都困住了,没办法一直等到公园游船上班,花了25块给捞了回来,一试之下果然不出所料是电调挂了,真他X垃圾 。看了下GPS 最高速度76,受不了了,刚买了个ETTI 100A

网友:
引用 楼主:
汇报贴:一句话----郁闷到死:起了个大早,五点半就到水边了,高清相机也备好了,船下水一分钟不到,转了一圈就停了,先后派出两只船前去营救都困住了,没办法一直等到公园游船上班,花了25块给捞了回来,一试之下果 ...

是坏了原配那个吧?

网友:
支持以下論点啊!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的思路大概如此,所谓失滑率就是船体加浆的效能比值,问题就是如何用数字公式化此数据,由于船是工作在一种介质(水)的表面,而浆又工作在半水状态,涉及到水表面张力,水体密度,船体水面前进阻力,浆 ...

以上再分析下去可变成树根问题了
现在就是supertigher 兄弟傳導下去,好讓新進模友多多学習,学習了:loveliness:

楼主:
电调等待中,没事干,补发个视频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300994&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301001&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朋友小闪电的处女航,为了拖我的船,电调进水了,估计也是凶多吉少

网友:
LZ为什么不在你的右前方的平台放呢?那里的视频角度更好,视野也好,更看得清楚

楼主:
那是老头老太打太极的地方,一旦占用了后果不堪设想,吐沫都能把我的船飘起来,想象一下:ONLY YOU  ONLY YOU :funk: ,早上是没办法在那搞的

网友(2009-09-13):
速度好快哦

网友:
楼主是什么地方的人 合肥的么

网友(2010-05-03):
跑得很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