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炸成了这样,身首异处,请教怎么修?

楼主(2009-08-05):
大家看图,有经验的请赐教

网友A:
哪坏换哪

网友:
这个简单嘛,换个底座就搞定~

网友:
换个底座,不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坏换哪

正解,我以为是什么飞机呢

网友:
LAMA也能炸成这样,弓虽!

网友:
这个可以修

网友:
还好二级残废

不像我那次机头插到土里,整个机身都挤变形了,尾管都插到大盘齿上。

网友:
头回见lama如此炸

网友:
 我的LAMA已经被我5马分尸了

网友:
lama都能炸成这样,楼主的确不一般。

网友:
直接换一个飞机的了

网友:
我想写一个惨字!

网友:
鸡鸡死的好惨啊@

网友:
比我的lama好,我的飞到7楼高度,打桨了,直接坠落,4合一摔坏了,全身没的几个零件是好的,修比买新的还贵的多,直接丢球了

网友:
哪坏修哪

网友:
买了机架就可以了

网友:
必经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