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YT250 super版 调试问题

楼主(2009-08-05):
Yt250 调试好以后,正负螺距有11 -11,在normal 模式下悬停很稳,可是一开3d就上上下下的,总是悬停不住,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道理!!

网友A:
3D的油门曲线。

网友B:
因为3D是用来飞3D的

楼主:
原帖由
gzdcco
于 2009-8-5 18:32 发表
3D的油门曲线。
已近设置过了,可是帮助不大!!还有别的可能性吗?大家的250 3d模式下也是这样吗?

网友C:
3D模式都是这样的。对螺距的控制要求更精准啦~对手的要求更高啦

网友D:
送你俩个字--------练习

网友E:
LZ是你的手没有调好啊

楼主:
450 飞3d没有这个问题啊,不应该是手的问题吧

网友A:
我开3D能停住,你可以修改一下螺距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