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KDS 450C 和KDS 450 SV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8-05):
去了本地的代理商看过飞机。代理商说450C的侧板是玻纤的,450SV是碳纤的,但是我在固朗的网站上看到的450C的说明是碳纤的。两个机子相差50块。搞不懂这两个机子到底有什么区别,特来请教一下,因为想近期入手一套。

网友A:
网站上写错了,450C是玻纤的.双侧板.结构跟亚拓GF一样.
V是碳的,单侧板.皮带直接套在小齿盘上.没有反转轮.
两个机器差不多价,拿V吧.新款的,配件价格也一样

网友B:
450C的侧板是玻纤的,而450SV 是碳纤侧板,所以造价也高。
除此之外,在机身结构上也有不同,450C 采用传统的双侧板结构,而450SV 采用单侧办结构,舵机更换方便,易于新手维护。相比450C来说,SV 的尾传动结构使得其本身的效率更高~~~
总之,建议上SV (PS:广大群众的意见是不会错滴~呵呵~~)

网友C:
上sv來吧

楼主:
谢谢几位的热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