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乱想之遥控器改装

楼主(2009-08-05):
最近练对头,练得很郁闷,超级郁闷。不由心情不爽,真机驾驶员根本不需要对头嘛,凭什么模型驾驶员要受这么多罪。
于是习惯性胡思乱想一通:

如果在飞机上安装一个指南针,将飞机的方向(角度)发送给遥控器,遥控器混控时,将飞机角度叠加进去,不就行了?那样的话,不管飞机是对头还是对侧还是自旋都不怕,全当对尾来控制,岂不爽哉?

胡思乱想之后,查查资料看看有没有可行性。查询结果令人欣慰,现在的电子指南针做得真好,简直已经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期。

电子指南针
  外观:大约20mmX20mm,或φ15mm左右。这尺寸首先没问题了,随便找个地方一装就行。(有款产品甚至小到6.3mmx2.3mmx2.2 mm
  供电:电压DC3V或DC5V,电流20μA-500μA,功耗很小,可以用纽扣电池独立供电。
  精度:角度分辨率一度,高于人眼的识别能力。
  响应速度:一般小于5毫秒。
  周边功能:温度、湿度、万年历、时钟、秒表、闹铃、海拔高度、语音报向……简直应有尽有,足够用了。
  输出形式:LED显示、SPI接口、9位串口、I2C接口数字输出角度、RS485、RS232输出……也是应有尽有,非常容易改造。
  成本:一般不超过100元。

电子指南针看来不是问题,下一步考虑的是将它的信号传回遥控器,这个没有深入了解,但猜想实现起来应该不难,至少比FPV要简单许多。

接下来就是控的问题了,收到角度信息后,要拿它与遥控杆信号量叠加,一起混控。不过这个只是软件的问题,不需要增加额外的硬件。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如果角度采用绝对角度,那么当飞机绕着人飞的时候,就有点麻烦,但如果要采用相对于控制者的角度,则还需要让遥控器可以对飞机定位,得到绝对角度和相对角度。

以上纯属扯淡,没有深究,若哪位有兴趣,欢迎深入探讨,同时大量欢迎拍砖!

网友A:
信号回传丢失了呢……

网友:
想法不错,实现应该不是很难,顶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回传丢失了呢……

用和控一样的发射,能过去就能回来

网友B:
对侧难度比对头要大,怎么解决,衔接角度需要多少

网友:
顶,最怕对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侧难度比对头要大,怎么解决,衔接角度需要多少

如果我假想的这套系统可以实际使用,就不再存在对什么的问题,飞机在水平方向的姿态不再需要考虑,对什么都无所谓。
对于120度的斜盘来说,三颗舵机本就没差别,一切都是混控的结果,对原始的混控加入一个角度向量(飞机的角度),算法实现不会比原来复杂很多。

采用了这套假想系统之后,飞机的头爱朝哪就朝哪,只是观赏性问题,与操控全无关系。
要是不深究飞行的观赏性,锁尾陀螺、尾舵和尾浆都省了,照样能飞。一架飞机就省千元左右!

推而广之,如果应用在本来就没有明显方向性的飞行器(例如4轴UFO那种)上,就更美了。

网友:
如果装上去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飞了。

拐弯、掉头的时候怎么控制?自旋翻倒是方便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假想的这套系统可以实际使用,就不再存在对什么的问题,飞机在水平方向的姿态不再需要考虑,对什么都无所谓。
对于120度的斜盘来说,三颗舵机本就没差别,一切都是混控的结果,对原始的混控加入一个角度向 ...

想法不错,可惜目前还没有那种舵机能有这个响应速度。呵呵。

网友:
呵呵  有这套系统了 那自旋翻 就是小儿科了

网友:
好什么好哦

以为横版游戏啊.能做到这样的,
但那就不是3D了.怎么飞都是2D的模式了

网友:
不实用,激烈动作下估计LZ自己都晕了,还不如不要。

楼主:
感谢14、15两楼

你们的思维还没有跳出原来的圈子,所以没有理解我这个系统。
但这不怪你们——你们是高手,已经有了固定的模式。

就算飞机装了这个系统,任何现在可以做的动作,都依然可以做。还有更上楼层的朋友提到拐弯等问题,这一点毫无改变,原来如何控制,现在就如何控制。

不过对于高手来手,假如真有这个系统,那无疑是种灾难:除了对尾,其他姿态下一飞就错舵(这也是我辈新手的不可说的心愿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不错,可惜目前还没有那种舵机能有这个响应速度。呵呵。

版主就是厉害,一句话说得我想了好几个小时,差点让这个假想系统遭遇不测。

当飞机高速自旋的时候,这确实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假想系统的初衷并不是让飞机高速旋转。我们依然可以用陀螺仪、尾舵机把飞机的尾巴锁得死死的。

可以用两个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说明这个假想系统的工作方式:
整体旋转遥控器(以美国手为例)。
对尾的时候,正拿遥控器,正常飞行。然后让飞机转过90度,同时我把遥控器也按相同方向同步转过90度,这样我继续认为飞机是对尾,斜盘的操作手法和对尾一模一样,飞机怎么转,遥控器就跟着怎么转。
这个方法并不现实,因为控的把持很难(摔了控又摔了飞机我概不负责)。所以引入第二种说法,仍以美国手为例:旋转右手摇杆连着的电位器。
让右手控制斜盘的这个圆,可以独立于整个遥控器自由旋转,并且始终保持和飞机朝向的一致性,就完全类似于我的假想系统了。

这个假想系统的作用就是,让飞机角度值和混控去完成类似于旋转遥控器的功能。

网友D:
自悬翻方便了~....

右手不用画圈了,呵呵~ 原先的画圈操作就相当于人工混控了~

自旋航线也是小菜了~~

LZ想法不错~ 这系统不需要陀螺,但相当于一颗“超级”陀螺~

有一个问题~ 当飞机垂直于地面,或者倒飞的时候呢?

电子指南针获得的数据准确么~?

还有要求舵机有如此快的响应动作,是个难题~

直机的魅力就在于各种飞行姿态的控制~

衍生各种飞行姿态带来的视觉感受~

这套系统,让直机好飞了~ 但不见得好看~

不见得能带给飞手好的“手感”~

运用在类似四轴,或者飞碟这样的“飞行器”是可以的~

无所谓姿态,观赏,都是实现飞行任务和目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问题~ 当飞机垂直于地面,或者倒飞的时候呢?

电子指南针获得的数据准确么~?

还有要求舵机有如此快的响应动作,是个难题~

你说得很对。电子指南针是否需要水平才能准确?这是个问题。就算数据准确,为了知道飞机垂直于地面还是倒飞,需要至少再增加两个传感器,一个了解飞机旋翼面与水平面的夹角,一个了解飞机是正飞还是倒飞。
其实陀螺仪什么都知道,它就是干这个的,可恨的是它不告诉我。
要实现这个东西的两个难点:1、让陀螺仪把它知道的告诉遥控器;2、改写遥控器的软件。
这也是我练对头练郁闷后,穷极无聊乱想一通,博模友一笑,不见得有多少实际意义。

网友:
没关系 探讨探讨总是好的

网友:
这个理论在三轴四轴六轴等碟形飞行器中更有实用性,因为飞远了无法辨别姿态,只要稳定的性能和更容易的操控性。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胡思乱想的东西,不敢称为“理论”。

网友E:
这套系统对头和对尾的时候都没问题,可飞机要是侧对你呢?你该怎么控制?
比如说飞机斜向30度对你的时候飞机右倾,如何改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套系统对头和对尾的时候都没问题,可飞机要是侧对你呢?你该怎么控制?
比如说飞机斜向30度对你的时候飞机右倾,如何改回?

毫无区别。

网友:
这个并不是遐想,只是没有厂家研发。

回顾制导导弹的发展历程:
最早的是使用发条保存目标与发射点的距离,就象闹钟,大概的距离一到,导弹就自动坠毁在目标点爆炸,误差很大。
然后发展到能依照天上的星星位置来导航的导弹,牛比啊~我还不会看星星呢~
最后发展到目前能依照目标附近地貌,当地温度,湿度,结合卫星定位来导航导弹。

个人感觉虽然说:航模不是玩具,但是目前我们手上的450等机,对于现有的人类科技水平来说,依然还算是个玩具。

网友:
共轴双旋翼航模级别的直机估计没法生存了。

网友:
高级探讨

网友:
哈哈哈

如果把这套系统给那些3D高手飞 估计全疯了

楼主:
改进篇:
胡思乱想之倾斜盘改装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7840&extra=page%3D1

网友:
很好的想法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