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头问题!!!

楼主(2009-08-05):
网友们,我有个问题:桐木和轻木比较?哪个轻?哪个比较硬?哪个能承受重量多一点?

网友A:
你问的问题有问题,我只能回答你轻木比重较小,桐木的硬度较高,重量与结构相同的情况下,轻木承重较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轻木木材的比重范围相当大。轻可以轻到64kg/m3。重则可以重到400kg/m3,甚至更重。所以不能简单地说那个轻那个硬。

楼主:
如果作滑翔机用那个好??
如果作电动3D机只用轻木和桐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问题有问题,我只能回答你轻木比重较小,桐木的硬度较高,重量与结构相同的情况下,轻木承重较高。

偶也是这个意思,没有绝对的,只有相对的
三斤棉花比一斤铁更重 冻住的水柱比筷子更硬

网友:
选用合理的结构,可以使用桐木、轻木、松木、椴木……

楼主:
全桐木、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