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我的飞机我的控

楼主(2009-08-05):
我的机机是AX的滑翔机,控是KENI的9通,第一次飞行时忘带相机了,现在看到的图片,已经是炸过后的了,由此可见,AX的机机确实耐炸......不过在原始状态下,会存在空中折翼的隐患,必须给翼身结合的地方进行改造。

调整大小

楼主:
想着玩了多年的IL2(模拟飞行平台),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就没再练模拟器,直接开飞了,结果等机机到了空中后,才发现和IL2是两回事,在一次对头飞行时,打了反舵,结果就是炸......幸亏是泡沫机,不然就会长时间郁闷了

网友:
keni 控怎样,有没过失控 ,抖舵 记录呀?

楼主:
KENI的控暂时无发现以上不良记录,倒是机机出现过机翼在空中被甩出的现象,导致在10米的空中像笔一样直插大地(幸亏地面有接近2米高的草),后来要对翼根进行加厚......

网友:
玩伊尔2的啊,第一人称跟第三人称不一样的。不过应该可以。我9几年飞DOS版本的F22还行。LAN网络曾经1挑7. KENI的控用户群体少。自然问题就少。呵呵。

网友:
这控不认识

网友:
貌似还可以

网友A:
只看到个控,飞机都被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个控,飞机都被挡住了。。。

呵呵,当时风有点大,唯有这样放才稳定,原来控是放在机翼后的,但被风吹倒了数次,只好把它放前面了,就这样还不能竖着放,你留意细节的话,会看到控是斜着的,就是为了避免继续被风吹倒......

网友:
没有见过这个控

楼主:
顺便说个问题,这个AX机机副翼是用Y线的,舵机是2个辉盛9克,在这个情况下,用我以前的T4VF,副翼不会动作,用现在的KENI控才有反应,不知道你们有没遇到过这个情况?但是如果把单个辉盛9克接到T4VF上,打副翼就有反应,难道是T4VF的驱动力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说个问题,这个AX机机副翼是用Y线的,舵机是2个辉盛9克,在这个情况下,用我以前的T4VF,副翼不会动作,用现在的KENI控才有反应,不知道你们有没遇到过这个情况?但是如果把单个辉盛9克接到T4VF上,打副翼就有反 ...

我曾经用4vf和v尾混控玩纸飞机
辉胜9g舵机也不动
而单个的舵机接到接收机上能动
换了接收机也没问题
换futaba原装的3003舵机混控也没问题
当时我是怀疑v尾混控的毛病
现在看
我得去找个发射机再试试啦

网友:
这个飞机实在是好飞呀,筋斗,倒飞,我的飞过300多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