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看一下这个步进驱动器如何?

楼主(2009-08-05):
2HD8080A/B伺服式数字步进驱动器(8A,80VDC)
各项性能指标及价格大大优于M860步进电机驱动器
目录
一、性能简介…………………………………………………………………第1 页
二、型号说明…………………………………………………………………第2 页
三、特殊功能列表……………………………………………………………第2 页
四、控制信号以功率信号接口说明…………………………………………第2 页
五、拨码开关设置……………………………………………………………第4 页
六、状态指示灯..……………………………………………………………第5 页
七、外形尺寸..………………………………………………………………第5 页
八、驱动器使用注意事项……………………………………………………第6 页

一、 性能简介
高性能伺服式数字步进电机驱动器 2HD8080A/B系列 采用32bit数字处理器,引入控制理论中实时电流跟踪控制,实现电流闭环。8路独立的同相PWM无差拍输出,独立控制全桥的上下臂,电流控制更精确。同时加入200K的基频,彻底消除次谐波,并加入电子阻尼技术以及实时矢量合成后的PWM输出。使得电机的低频、倍频共振、高频自激振动、电磁噪音较传统开环驱动器有很大的改善。
2HD8080A/B系列驱动器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实时矢量合成的8路独立的同相PWM无差拍输出,使得电机运行更平稳,噪声更小。
2:电流闭环控制,可实现缺相保护,避免电机在缺相情况下继续振动运行。
3:可扩展的位置闭环控制,预留编码器接口,可实现误差补偿、堵转保护。
4:独特的断电相位记忆功能,避免开机时电机寻找相位抖动。
5:输入电压DC可达80V,最大峰值电流可达8A。
6:全方位的保护功能,使电机运行更安全可靠。
7:超高性能,超低价格,性价比卓越。
二、 型号说明
2      --  两相步进电机
HD -- 高性能数字驱动器
80 -- 供电电压24V-80V
80 -- 最高相电流8.0A
A/B --细分选择类型
三、 特殊功能列表
功能
描述
相位记忆
在脉冲停止时记忆电机相位,驱动器重新上电时电机寻找该相位,避免上电时电机抖动
报警输出
电机运行错误时除了指示灯信号并伴有IO信号报警输出
缺相保护
当电机缺相时,驱动器停止电机运行,防止电机缺相时抖动运行
内部脉冲
通过拨码开关可选择内部10K(可设置)脉冲输入

控制信号以功率信号接口说明
功率信号接口
GND
直流电源地
VCC
直流电源正极(24V-80V)
A+ A-
电机A相
B+ B-
电机B相
五、 拨码开关设置
电流选择
SW6
SW7
SW8
1.6A
ON
ON
ON
2.3A
ON
ON
OFF
3.0A
ON
OFF
ON
3.6A
ON
OFF
ON
4.2A
OFF
ON
ON
4.8A
OFF
ON
OFF
5.4A
OFF
OFF
ON
6.0A
OFF
OFF
OFF
SW4=ON,静止时半流; SW4=OFF,静止时全流
2HD8080A
2HD8080B
SW2
SW3SW4
ON
ON
ON
ON
ON
OFF
ON
OFF
ON
ON
OFF
ON
OFF
ON
ON
OFF
ON
OFF
OFF
OFF
ON
OFF
OFF
OFF
SW1=ON,内部10K脉冲输入;SW1=OFF,外部脉冲输入
六、状态指示灯
状态指示 LED1: 亮-工作正常               暗-工作异常
         LED2: 亮-有脉冲输入             暗-无脉冲输入
报警指示 LEDA: 绿-电机A相缺相            红-电机B相缺相
         LEDB: 绿-过压>80V  或 欠压<20V  红-驱动器过流

网友A:
到少钱,那里出的.西分没有5 10倍数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少钱,那里出的.西分没有5 10倍数不爽.

B型有细分5的,10倍数你指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