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 用好控 练模拟器 对 控不好 是这样吗? 请模友解答

楼主(2009-08-05):
本来想买个好的
遥控器
,但是听模友说 好的遥控器去 练
模拟器
的话
对遥控器本身电路有损伤! 是这样吗?

网友A:
你几十万买个车。上路对车不好。它有对车本身的机械磨损。应该是这样把!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
会对电位器有磨损。不飞模拟器,飞真机也会有磨损的呀。呵呵
请教下各位模友,新买的dsx7玩不了模拟器。插上狗无法识别,打开xtr后,提示开启发射机,不知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D:
呵呵你发帖子了

网友E:
回板凳的话:DXS7不能玩模拟器

网友F:
电位器贵吗??

网友G:
貌似电位器不好买

网友C:
原帖由
风之幻想
于 2009-8-5 22:57 发表
回板凳的话:DXS7不能玩模拟器

网友H:
DSX7可以玩模拟器。

楼主:
请问各位 DSX7 用的是什么电位器? 是 磁感电位器 还是 碳膜电位器 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I:
原来说的是损耗啊……

网友J:
磨损相当大, 还是别用了

网友K:
DSX7能用模拟器,我在XTR上面试验过。

网友L:
原帖由
zhuhailin
于 2009-8-5 22:34 发表
会对电位器有磨损。不飞模拟器,飞真机也会有磨损的呀。呵呵
请教下各位模友,新买的dsx7玩不了模拟器。插上狗无法识别,打开xtr后,提示开启发射机,不知有没有人遇到过。 [/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