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刚买了一个小闪电有个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9-08-05):
买的时候不知道船这么小,请问,我想放入A123 3S的
电池
,怎么放,电池要如何焊接。谢谢,

网友A:
谁说的啊!我就放下3S了,右面角里塞一颗用来配重,左面2颗用来抗扭力,就是电线的位置自己要计算好,因为长很多。

楼主:
我用的是好盈的60A电调,可能比原来的大一点,我把电调放在了左边,想把电池放右边,难道左边要比右边重么,还有右边一颗,左边两个这样的电池怎么焊接的,能有图片么

网友A:
一样的连接方式,只是连接一颗A123的正负极线要放长。

网友B:
为什么要用3SA123电池呢?重量重了好多,容量上又没有大多少,就是放电量大了,但是小闪电是2040电机 427的浆 又不用那么大放电,2200MA 20C锂电就完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