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哪种三维测头(寻边器)较多

楼主(2009-08-05):
大家用哪种寻边器比较准啊,我是用那种光电的,感觉每次测的精度可能在0.02~0.05mm内.

网友:
我多用过,觉得还是机械的简单可靠~~~~

网友:
见识了。
是用来反向采集几何数据用的吗?
好像苏27的外形是激光扫描呀?

网友A:
一直想搞一个的,可是柄的直径都是20mm,我的铣夹头最大只能16mm。前段时间淘宝上看到一个机械的柄直径10mm,就买了一个,还没怎么用过。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要寻边,是找不着边了 ,高手给菜鸟说说

网友C:
我也是,不明白寻边器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不明白寻边器是作什么用的?

我也不明白寻边器是什么构结和工作原理?

网友:
我也不明白.

非要把明白人顶出来。

网友:
边到洞  或者 边到边有精度的话当然要用寻边器的拉    构造嘛  里面就一个弹簧 原理 谁用谁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要寻边,是找不着边了 ,高手给菜鸟说说

寻边,好像还叫中分,两个边寻到了确定中心的位置。用数控自然就知道它的作用了。我还一直想搞个Z轴位置设定器,看了好多回了,都巨贵,还没舍得买,等我的X2 Z轴数控装好了再说吧。

楼主:
对了,还有也叫分中棒.

如果一块模板摆在机床上要设定其原点位置,就用这个来找边,

那个光电的下面是用弹簧连着探测球,当和模板接触后会发光,有的还会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搞一个的,可是柄的直径都是20mm,我的铣夹头最大只能16mm。前段时间淘宝上看到一个机械的柄直径10mm,就买了一个,还没怎么用过。

如果是铣夹头增加一个20的套筒就好了,你的可能是钻夹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寻边,好像还叫中分,两个边寻到了确定中心的位置。用数控自然就知道它的作用了。我还一直想搞个Z轴位置设定器,看了好多回了,都巨贵,还没舍得买,等我的X2 Z轴数控装好了再说吧。

用卡尺再除2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卡尺再除2不行

应该叫寻边器吧。分中是一个功能(依赖读数计算)。 粗细尺寸有很多种,基本可以跟常用铣刀直径配套(我手里最小是6,最大20,有6把)。寻边(分中)结束,换刀(直径相同的)就开铣了。卡尺在有些槽里量不到(局限)。

网友:
请教楼上,比如我靠边开铣 6MM的曹,是不是就用6MM的寻边器,找好位置后,定住拖板,换上6MM的铣刀下刀开铣。这样就保证了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卡尺再除2不行

是数控铣上设定零点用的(找原点,设定原点。其他的尺寸和位置以原点来设定走刀距离,G代码中的零点,或起始点),实际的意义并不是找边。卡尺除2得到的数在你心里,不在控制电脑里,控制电脑里的起始点还是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铣夹头增加一个20的套筒就好了,你的可能是钻夹头

ER25最大的套筒就是16mm。

网友:
针对CNC机床的原点一般都是定好的,不轻易变(跟软件及机床相关)。工件的原点是每次都变,需要寻边器来确定后,打入软件标定。
数显铣床就不存在机器原点问题,每次找工件原点就行,找到后数显清零即可。
普通铣床,好像用处不够强,分中用的多点?
用刀头直接找位可能会损伤光洁的面,寻边器就不会而且明确,应该是它最大的好处。

网友D:
我买了一个光电的 会来发现直接20 我的BF20夹不上 太粗 现在接灰ing

网友:
自动操作接触闭合,电脑接到信号电机停止,电脑记住数据,
那种无灯无声机械的没用过,手动靠眼睛看,难道一接触,立即就有大位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用哪种寻边器比较准啊,我是用那种光电的,感觉每次测的精度可能在0.02~0.05mm内.

0.02~0.05mm的精度也已经很是可以了的,如果不是用于重复加工的定位精度,是可以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一个光电的 会来发现直接20 我的BF20夹不上 太粗 现在接灰ing

呵呵,没细看就买了
本来我也想买个光电的,可是看来看去都是直径20mm的,没买成.

网友:
我有楼主图里第一种和第三种(Renishaw的),不过目前都没有用。

我用的是纸片法寻边。找一个薄纸条,像窗户纸或卷烟纸。用手按在工件表面,然后慢慢将洗刀往上靠。当纸片刚好划破的时候,刀边也就对到工件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