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是我的G4到底怎么了

楼主(2009-08-05):
以前一直是好好地,重装系统以后就出现问题,现在就是这样~晕死~!!!

怎么是这样啊

怎么是这样啊

网友:
少 D3DX9 36.DLL文件,应该在网上下到

网友A:
D3DX9好像是没有装DIR驱动造成的,你装下显卡的驱动试试呢,显卡驱动应该带有这个文件?

楼主:
加进去一样不行,白屏,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D3DX9好像是没有装DIR驱动造成的,你装下显卡的驱动试试呢,显卡驱动应该带有这个文件?

我的是笔记本,驱动都是固化好的,是联想的T400,以前都是很好的,就是刚刚重装系统以后就不行了

楼主:
咋就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重装G4呀

网友:
从新装G4应该可以的,我从装系统后也是这样的,从装下就好了

楼主:
我到现在还不能用啊,重装都是N次了

网友:
LZ去装个DX9.0C,百度一哈下一个装起就好了。

楼主(2009-09-09):
我的系统式Vista,自带就有DX9C

网友:
再去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