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行程与中力点的迷惑

楼主(2009-08-06):
我的飞跃450尾中力点以前是调在尾轴中间的,但是这个时候的尾螺距才1-2度左右,在非所谓模式下基本就是狂转,但是在所谓模式锁的还好,现在我为了在非所谓模式下也能飞,只能调节中力点了,但是现在又发现调好的中力点太靠近左边(从尾巴向机头方向看的),如图.现在很迷惑,是不是要非锁尾下能锁住一定调不到中间那,这样右边的行程又浪费了,左边又不太够,难道是设计上的缺陷吗 ,调在中间就几乎没螺距也根本锁不住

网友:
正常的。非锁尾模式下的尾推中立点才是真正的中立点

很多人以为锁尾模式有另一个中立点 - 没有,就只有这一个中立点。

不管你初始“中立点”设在哪里,锁尾模式下飞机一起飞,舵机马上就会把尾推移到上面说的非锁尾中立点

楼主:
谢谢金老的解答,那我怎么调非锁尾模式下的锁尾呢,如果我调回中间,在锁尾模式下是可以琐住,但是非锁尾模式下就是转的比较厉害了,我的陀螺是KDS800+D90尾舵机,听说这个陀螺飞悬停和航线是没问题的,我现在锁尾下飞也感觉很好,就是不能开非锁尾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金老的解答,那我怎么调非锁尾模式下的锁尾呢,如果我调回中间,在锁尾模式下是可以琐住,但是非锁尾模式下就是转的比较厉害了,我的陀螺是KDS800+D90尾舵机,听说这个陀螺飞悬停和航线是没问题的,我现在锁尾下飞也感觉 ...

你照片里已经调好了 - 只要在非锁尾模式下,飞机不自旋,那个点就是“中立点”,既是非锁尾的中立点也是锁尾模式的中立点

网友:
LZ跟我是一样,但是我是401,能飞我就不管了

网友:
为什么非要找非锁尾的中立点呢?人工找的话,那还要舵螺仪做什么?

网友:
你知道陀螺仪的基本原理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尾巴中立点 我理解就是在悬停的状态下刚刚好 对消主旋翼的反作用力的那个点

把尾巴的中立点  在非锁尾调好后

尾舵机 在中间的时候 相对应尾就是中立点

如果是把尾巴调到零度时,尾舵机在中点 那他就只能在锁尾模式下飞

而且 飞机一起来 陀螺仪就会去自动找 尾巴中立点 相对的舵机就不会在中间了

我看过 有的油机 已经有设好的 尾推在中间时  尾桨就是有角度的 不是零度

这个尾中立点 会视你的飞机的情况而有所改变,用什么尾桨 什么大奖 皮带的松紧 动力

网友:
ls说得很好

网友:
LZ的疑问除了中立点还有左右行程的问题吧。
我调好中立点后右转变得很快,尾桨角度大,左转慢。是靠调舵机行程和尾舵曲线解决,2边达到平均。

网友:
调好了右边就是多出一块用不了的,不信你飞飞看。

楼主:
11和12楼说出我的疑点了,现在问题是锁尾下可以锁住,但是不锁尾下根本飞不了,尾巴转的厉害,还有左右行程都不一样了.我的理解是按理说应该是在非锁尾模式下起飞后也会自动移动到锁尾模式下的那个中力点左右才能锁住的吧

网友A:
如果

厂家设计时能把尾桨做成有一定角度的话?尾行程中间点就是中立点!
如果做成有角度的话,中立点就能定在尾行程中间点了。
左右行程一样那不是很好。还是有什么弊端在里面呢?

网友:
请教 飞机加油 加大最大还起不来

今天去飞飞机  可以加油加大最大了  就是不起来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我的机也和楼主一样飞起来正常就Ok了

网友:
我也是啊,刚买飞越空机装好试飞也是自转啊,而且中力点也是靠左,比固朗难飞啊,到现在还没搞好啊,无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厂家设计时能把尾桨做成有一定角度的话?尾行程中间点就是中立点!
如果做成有角度的话,中立点就能定在尾行程中间点了。
左右行程一样那不是很好。还是有什么弊端在里面呢?

由于直机的自旋方向是固定的,尾桨在静止悬停时必须有一个固定偏移角度,比如说5度;同时由于螺旋桨的工作原理,角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效率反而急剧降低,所以有一个最大角度的限制在这里。比如说30度。那么实际使用中,一边的角度范围有5-30度(25度),而另一边有-5-30度(35度),换算到行程,就是一边的可用/需用行程总比另一边大。

如果一定要让左右一样,则要么把35度的那边减小到25度(没问题),要么把25度增加到35度(不可行,飞机会一个方向转着转着,随着杆偏移加大忽然反向旋转 - 自己试验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于直机的自旋方向是固定的,尾桨在静止悬停时必须有一个固定偏移角度,比如说5度;同时由于螺旋桨的工作原理,角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效率反而急剧降低,所以有一个最大角度的限制在这里。比如说30度。那么实际使 ...

有点不好理解.我再慢慢想想.

网友:
我觉得这种在非锁尾模式下调整是没有意义的,我支持舵机臂垂直尾桨是零度的调法,找中立点交给陀螺来完成。理由如下:
我们一般飞直升机是有不同飞行模式的,在不同模式下桨转速一般设定的不同,那么所需要的反扭力自然不同,相应的中立点也不同。如果我们在normal模式下调好了中立点,切到idle模式这个中立点就变了,相当于没调。而舵机臂垂直时尾桨是零度的调法则能够让舵机平衡的控制两端的行程,左右的自旋速度用飞的时候通过调整控的D/R的左右行程来调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