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控制雕刻机 求助

楼主(2009-08-06):
做了一台雕刻机,用AC作图,按轮廓生成刀路,仿真时每次下刀位置都一样,用mach雕刻时每次下刀位置和第一次下刀位置相比X轴向右移动1MM左右。
机器测试都能准确的回到原点,不知这样测机器对不?
另外机器各轴参数设置一样,但是工作一会后x轴声音好像有点闷,驱动板和丝杠
电机
都没有发现异常,不知从哪下手检查
机器用57电机 1605滚轴丝杠 mach里电机参数 320 800 200 1不知到是否设置的有没有问题
mach里速度和加速度不清楚如何设,随便设的

网友A(2009-09-10):
你把xy的电机连线调换下位置,就是说雕出的东西转了90度,来判断是哪部分的问题
“机器用57电机 1605滚轴丝杠 mach里电机参数 320 800 200 ”
这个设置有点浪费东西了,这里设置的800是机器的最高速度限制了,也就是g0的时候最高也是800,我的1605丝杆设,57\1.45A电机设成3500左右没问题,g1的速度可以根据加工要求在代码中设定,空走的时候高速可以节约很多加工时间。
200是加速度设置,也有些低了,当然如果你的机器钢性很差还是低点好,一般设置在250-400之间就行了
换向时间可以设成最大值,因为有些板子的光偶速度不行,这个值太小了,折返的时候就会丢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