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我的UNA6这样正常不正常

楼主(2009-08-06):
在设置电流的时候,要按上下两个方向键调整
情况是  有时候点下去,原来是5A的,会突然变成0.3A,而不是变成4.9A
有时候这个情况又不会出现,
调整电压好像类似这样
这是为了方便用户的设定还是怎么个回事?

网友A:
正常的!调节电压和电流的时候,同时按下上下两个按钮可以快速跳跃,节省调整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调节电压和电流的时候,同时按下上下两个按钮可以快速跳跃,节省调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