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Power A8的问题

楼主(2009-08-06):
坛子里收的A8 充新组装好的A123
电池
开始充电看每节电压很一致 结果到恒压快结束了就出现一节电压只有3.3* 其它都3.5*和3.6的情况 然后就是均衡啊均衡 很长很长时间 五六个小时都均衡不完 但是结果却是均衡几乎没啥效果 电压低的还是那么低 拿出来我用我的可调电源单独对电压低的补电 1A还能补半个小时电流才降到很小 看显示还有电流充进去 真不知道这电流充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机器有问题 有用过的兄弟出来讲讲?

网友A:
现在很多充电器都是软均衡,就是一个放电回路,单片器控制,
现在很多充电器都是软均衡,就是一个放电回路,单片器控制,对于多节电池的均衡效果不行,必须采用硬均衡,就是电路均衡,到那个点,电路自动均衡效果会很好,能够均衡到10mV以内

楼主:
很失望啊 这么贵就这效果 除了比B6功率大外场用合适外就别无优点了 还有啥好充电器又不贵的阿?

网友B:
充A123,用普通串充充電器就是這樣,平衡的時間比充電時間長
建議用全平衡充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