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旋悬停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2009-08-06):
最近狂练自旋悬停,终究成效不大,帖子也看了许多,也耗费了许多时间,还是有许多疑惑在心头,请各位能解惑为谢。
1 自旋悬停的意义是什么?本来直升机尾巴锁不好都不能飞了,现在还要故意让它旋转起来,然后费尽眼力心力的去调整平衡。如果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正常悬停以后让尾巴旋转起来不就得了?
2 非要练这个,在旋转的时候,是调整升降舵还是副翼更加规范和利于调整?

网友:
1. 意义在于,飞机在水平任意方位你都要能够随心所欲调整它的姿态。这个就是四面/八面悬停的进一步。不然的话自旋翻想都不要想。
2.两个都要用。而且必须及时、准确。

网友:
低空低速自旋才能练出东西,我刚开始的时候一学会悬停就练这个,练了这个不久后,马上就能飞圆周航线了。

个人觉得花时间练习自旋很有意义,也很快见效,比对头起飞悬停和侧面起飞悬停有意义多了。

楼主:
再请教一下,那么尾巴应该旋转多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那么尾巴应该旋转多块?

450的话每两秒就转一圈,不要太快。见不稳定马上稳住纠正成对尾悬停,保持高度,准备继续。
自旋不是为了转起来好看而已,你要经常集中精神在机头的位,想象自己就坐里面,就是飞行员,集中精神,别飞太久,一次刷个5分钟,一个电池刷两次,顺逆时针方向都要练。
别转太快,太快了你专心不了,别太慢,速度要刚好能让你集中精神在机头就行了。别太靠近自己,不稳定的时候,很容易打错舵,削到脖子的话,缝针就难了。

网友:
高速自旋和八面悬停有本质的区别,成效只会更慢

网友A:
有人能在满舵的情况下悬停在1m x 1m的范围内吗?

网友:
我现在还是停留在打圈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人能在满舵的情况下悬停在1m x 1m的范围内吗?
给我个饭盒我停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我个饭盒我停上去!

就算没风也很难做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能在满舵的情况下悬停在1m x 1m的范围内吗?

就算没风也很难做到吧??

网友:
这个世界很大,千万不要把你和别人比。

网友C:
要慢,慢到一周5秒,要做到如正悬停搬稳定。

快了就没有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5096这个世界很大,千万不要把你和别人比。

牛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慢,慢到一周5秒,要做到如正悬停搬稳定。

快了就没有意思了

网友:
基础动作,一定要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