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同一个牌子同样30A的电调,性能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08-06):
价格有差别 哪个好?

网友:
应该是一个新款一个旧款的,就不知哪个是新哪个是旧的?同问。

网友:
黑皮的输入电压范围宽 - 都印在那里呢

网友:
黑皮是新款~

网友:
使用中对比中特威感觉线性要比好盈的好。

网友:
今天炸机炸走了ZTW的60A,由于是黑色加上是草丛,一直找不到哦.建议出鲜颜色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