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FPV首航。。胆战心惊。。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09-08-06):
翼龙,2212 KV1400 7060桨在空中只要收油门立马头朝下掉高度,全油门也只能勉强30度爬升,感觉很悬。。6分钟下来电池就3.7V了

如果不带FPV上去,滑翔能力很好,一块电池能飘个20分钟。。。

网友A:
我和你同样电机和桨,用30a电调。用2200ma电池飞过5km。发射机建议放到机翼上面绑橡筋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同样电机和桨,用30a电调。用2200ma电池飞过5km。发射机建议放到机翼上面绑橡筋的地方

请问是直接用橡筋吧发射一起绑住么?

网友:
柏通800mw发射机外面那个黄色壳子拆掉,可以减轻大约70g,发射机天线换一根20元的柏通小天线又可以减轻一些
摄像机把外壳拆掉,总共可以减掉150g至少

楼主:
请问拆掉壳子会不会对散热有影响?我这个正常情况下金属壳都烫手。。

网友:
拆壳子对散热是有一些影响,但是在空中暴露的情况下也无所谓了,可以在表面贴一些小的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