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乱想之倾斜盘改装

楼主(2009-08-06):
  本人发帖,胡乱地说到遥控器改装,原帖链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7667

  其主旨在于让遥控器了解飞机的朝向,混控时候考虑到这个因素。以达到无视飞机水平向姿态的目的。

  几位前辈指出了该假想系统的致命缺陷:舵机的响应速度。

  经过本人再次胡思乱想,尝试对系统进行改进,这次拿斜盘下手。

  目前流行的120度斜盘由三个舵机通过混控驱动。常见的分布方法是前方两个舵机,后方一个舵机。这种分布方法已成为事实标准,使得斜盘的结构统一,便于舵机的安装,使遥控器的算法更加通用。
  不过单看斜盘本身,这三个舵机之间是没有差别的,它们相对于主轴如何分布并不重要。

  流行的方式中,舵机是安装在机身上的。随着机身的旋转,舵机也同时旋转,于是乎当飞机处于对头对尾等不同的姿态,控制斜盘的手法也要随之改变。

  如果让舵机脱离机身,不随着机身的旋转而旋转,会发生什么情况?
  可以设计一种舵机座,这个舵机座通过轴承套在主轴上,通过限位环或限位槽固定,使其不能沿主轴滑动,但又可灵活转动。三颗斜盘舵机安装在这个舵机座上,通过连杆连接斜盘。
  示意图如下:

  接下来要做的事就会简单得多,只要想办法让这个舵机座维持恒定的方向即可,示意图如下。(橙色代表机头,黑色代表主轴,红绿蓝分别代表三颗舵机)

也就是说,只要能够让舵机座维持恒定的方向,我的目的就可以达到。

由此我又想到了中国人早在传说时代就发明的指南车(司南车),这个东西是那么简单、实用,似乎可以作为参考。

假如在舵机座的下部,有一个齿轮,与舵机座连为一体,同时在机身上安装一个电机,带上齿轮,与其咬合。

那么,只要知道飞机转过的角度,让这个电极带动舵机座的齿轮反向旋转同样角度,不就是保持了舵机座及舵机的方向恒定了吗?
要知道飞机转过的角度,用电子指南针或陀螺仪都可以。

如此一来,舵机响应速度的问题解决。
而且飞机不必向遥控发射信号,遥控器完全不用改了。

网友:
顶下 最近很郁闷 郁闷完了 深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3d就乱了

谢谢。本人不飞3D,一是能力不及,二是不喜欢。
所以在这个方面欠考虑。

网友B:
很好,你需要用什么东西来确定方向呢?
陀螺仪还是地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你需要用什么东西来确定方向呢?
陀螺仪还是地磁场?

陀螺仪就可以,不过要改装。

网友:
好主意,用陀螺仪控制十字盘的平转

网友C:
其实特简单,lz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头尾独立于运动方向,那么保持机身不动,另外安一根可以绕主轴旋转的尾管不就得了?

网友D:
呵呵,这样的飞机还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这样的飞机还能飞吗?

当然能飞,并且会更好飞。
对于新手来说,很好掌握,减少很多需要训练的科目和时间。
对老手就难了点,会情不自禁地错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特简单,lz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头尾独立于运动方向,那么保持机身不动,另外安一根可以绕主轴旋转的尾管不就得了?
9494,如果这样的话J头J尾只是一个装饰了

网友D:
如此飞机悬在空中不动,你绕到他另一面,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此飞机悬在空中不动,你绕到他另一面,会怎么样?

这个这个,人不动,JJ在面前飞,不管怎么转头都是对尾。
但如果人绕到飞机的另一面去,那就得按“对头”来处理了。

网友E:
你要改成这个,还不如去改飞碟,比这好看多了,也不怕对头不对头

网友:
LZ你还是在四轴上面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改成这个,还不如去改飞碟,比这好看多了,也不怕对头不对头

飞碟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