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nKen兄

楼主(2009-08-06):
KenKen 兄你好!刚看了你的虎1组装篇,有个问题请教。  你这个虎1好像跟田在2001年推出的有差别(比如波箱,还有电调安装的位置......),请问LZ说明书要求使用两节7.2V电池还是一节,给了一个使用单一电池的共用接口吗?

网友:
我这个像是较新的,没考究,电调原安装在音葙底部,我把它与音效块放在一起,供电原是独立的,用二块电池,我也把它并联用T头,用鋰电

楼主:
哦,电池还是一样的,波箱的确不同.还有我看了你的视频,在3,6,9方向开炮好像不后退,是你调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电池还是一样的,波箱的确不同.还有我看了你的视频,在3,6,9方向开炮好像不后退,是你调的吗

哈....这个确是我调的,那个田的也可以很间单